千红的JR G770T个人调整功略和心得

楼主(2009-08-06):
前阵感冒生病,一直也就没好好折腾飞机,大家这么企盼,现在就偷空写一写吧,呵呵

在调整G770T之前,必须清楚3个遥控设定,一个是EPA(ATV),也就是常说的舵机总行程,一个是D/R,就是双率,还有一个是EXP,就是摇杆中点附近手感度,
因为G770T的设置必须用到这3个协同设定,才会达到最佳效果和手感,所以请提前了解好你的遥控器如何设置这3个设定

另外俺特别要说的就是,没有所谓的JR的陀螺必须要用JR的遥控器才会达到最好效果,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前提是你要会熟练使用和设置手里的遥控器

好了,简单介绍完了之后俺想说的是,请把你手上的飞机调整到尽可能的好,这个好指的是尽量没有震动,因为震动会直接影响陀螺仪的工作,
关于这一点,俺不打算仔细的说,只是希望你在调整设置G770T之前就把这个工作作好,这样可以省去很多机械结构带来的错误调整

好,假设我们的飞机现在状态是非常好的,将G770T安装和固定好到飞机,建议用双层PE泡棉双面胶,减震铝片可以根据情况加或不加
尾舵机个人认为也不是必须JR的8900或3500才是最好,同样可以选择使用Futaba的9254或9257来使用

机械部分安装完毕后,开始初始设置遥控器:
请第一时间检查遥控器的尾舵是否有微调被设置过,如有,请置中,如图

然后找到控的Sub Trim菜单,同样把Rudd通道归零

接着,请找到EPA(ATV)的菜单,请把Rudd通道修改为+-150%,目的是提高陀螺的分辨率

重点来了,请找到EXP的设置菜单,修改Rudd通道的D/R和EXP,D/R的设置目的是陀螺的自旋速率,可根据实际修改,这里85%可以作为很好的初始参数,
这里的85%实际可以理解为刚才Rudd总行程150%的85%,因为100%的疯狂转速,估计没有多少人能吃得消飞的,呵呵
同样,EXP的初始设置以50%为起点比较好,可根据个人实际飞行打舵的快慢来进行调整(以正负5-10个百分点修改)

OK,上面的设定都完成后,请设置一个基本的陀螺感度,俺第一起飞的时候设置为75%,飞起来后上下窜动测试中尾巴有追尾现象,稍稍减小感度后,正好合适

好,发射机设置完这些后,就可以和飞机连调了

楼主:
补充一点,双层PE泡棉双面胶粘法是有讲究的

先要把安装陀螺仪的位置擦干净,陀螺仪背面也是,然后分别贴一片双面胶到固定位置和陀螺仪背面,压平压紧,最后再把2者粘在一起

楼主:
继续讲发射机和飞机连调

这一部分相对简单一些

首先根据不同的舵机,设置Low或High开关,3500/8900和9257/9254都选择High模式

然后就是确认摇杆打舵方向,和尾推运动方向是否正确,以亚拓飞机为例,对尾方式看尾推,打左舵,尾推右移,打右舵,尾推左移,如不对,请在发射机上将Rudd通道反向

然后确认陀螺自控方向,飞机尾巴往右转,尾推向左移,飞机尾巴往左转,尾推向右移,如不对,请拨动G770T上的反向开关

又到重点,请注意无论如何不要用控的Sub Trim来调整尾舵中立点,必须利用机械来调整,俺用9254选择使用米字舵盘,先拿下舵盘让陀螺通电自检完毕后断电,
将舵盘逐一角度装到舵机输出齿上,只有一个最好的位置可以将舵臂孔与舵机放到垂直位置,记住那个舵臂号然后你就可以把球头锁上去了,对于500俺用米字臂3个洞中间那一个,呵呵

继续,利用舵机固定臂在尾管上滑动,找到舵臂垂直舵机时能让尾桨有5-10度的位置(注意别反了,以亚拓为例,尾推略靠近尾波箱),就可以定位固定了,细微的调整可以用球头扣来进行

尾舵机的行程Limiti在G770T上调整,尽量大,单边撞墙一点点没有关系的

如上操作后完毕后,就可以在锁尾模式下试飞一下了

楼主:
继续补充一下,如果对锁尾要求比较高,建议在锁尾模式试飞过后,将发射机切到非锁尾模式,通过调整尾拉杆球头扣长度,使飞机起飞后无须修正稳定悬停就达到最佳效果了,最后记得再细调一次G770T上的Limit,尽量让尾舵机跑满行程,单边略有撞墙没有关系的,实际飞行时不会有影响地,呵呵

再补一张只有美版770 3D说明书里带的经验参数,这个可是普通版说明书里没有的哦,很有参考价值

第一次码这么多文字,肯定还有不少疏忽的地方,还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提出来探讨探讨  欢迎指正,谢谢

楼主:
一直飞的不太好,不过光说不练肯定是不对地,那就上段乱飞测试的视频,各位看看?

http://qianhong.my03.com/video/20090804_500ESP.wmv

JR G770T在500ESP上的试飞

网友A:
调整方法和我的差不多,只不过我用的是401和601......
只不过我感觉85% DR有点太快了,呵呵

网友:
千红的贴先顶上

网友:
技术贴,怎么没人顶。我顶,顶到钱塘江

网友B:
有句话我不支持

我的FF7死都不和770兼容   怎么都锁不好

网友C:
會調的高手很多, 但肯和別人分享的就不多了, 又會調,又肯分享而且可以打那麼多文字教人的就祗有千紅兄了 !

网友:
楼主飞得这么厉害还叫瞎飞?
哎,看来对于我只会飞航线的人来说,我算是不会飞

网友:
虽然没有G770T,但是分享的帖子总是受欢迎的,顶千红

网友D:
可以仔细的看了,另外你的陀螺仪装我的飞机上好使不?

网友E:
好像是新买的DX7SE

网友:
顶了 用8900但是没有770 只有pg800

网友F:
写得不错阿,顶一下
引用 网友B:
有句话我不支持

我的FF7死都不和770兼容   怎么都锁不好

应该是调整问题了,我用FF7时飞500+770就没出现什么问题过

网友:
我的是JR9,参考一下,收藏了。

网友G:
本来770T的说明书就是要求这样调整的,究竟有几个去看过?

网友H:
LZ有心,讲得好详细,我几个770T搭8900、610、9257和520都飞正常却未认真总结。

网友I:
顶千红兄技术贴

我用401,一直rudd的ATV都是设置的100,rudd遥杆打到头,旋转速度都不快,是不是设成150后,旋转速度会快很多?

网友:
我没有G770T但能别人分享的帖子要顶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技术贴!顶一个

网友:
150% * 85% = 1.2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方法和我的差不多,只不过我用的是401和601......
只不过我感觉85% DR有点太快了,呵呵

是比较快,呵呵

自旋速度和很多因素有关系,大桨的转速,还有RUDD通道的ATV大小,RUDD通道的D/R百分比,尾舵机摇臂长度的选择,陀螺仪感度的大小,尾桨效率等等,各种条件综合起来决定了陀螺仪的调整必须细心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調的高手很多, 但肯和別人分享的就不多了, 又會調,又肯分享而且可以打那麼多文字教人的就祗有千紅兄了 !

非常感谢您留给俺一个保养的非常好的770T,几乎和新的一模一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仔细的看了,另外你的陀螺仪装我的飞机上好使不?

肯定好使,俺还多备了一颗770T,感谢上海老房赞助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新买的DX7SE

不新了,今年2月25日购入启用的,唯一的遗憾就是再也没飞过模拟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写得不错阿,顶一下

应该是调整问题了,我用FF7时飞500+770就没出现什么问题过

小孙,谢谢你的支持,去年年底现场看你在小区里用770 3D + 8900飞亚拓500,当时就中毒了,一直没机会尝试,现在如愿以偿了,确实是很棒的陀螺,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本来770T的说明书就是要求这样调整的,究竟有几个去看过?

是的,没错,还有几个要点,等下再补充一下

俺在没拿到之前就认真看过770T和770 3D的说明书,还有Bob White的视频教程,所以设置起来得心应手,第一个起落就调整的差不多有感觉了,现在就是磨合太少,手太生,跟不上飞机,呵呵

网友:
捧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有心,讲得好详细,我几个770T搭8900、610、9257和520都飞正常却未认真总结。

老羊,你的帖才是最毒的,让俺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弄颗770T来折腾一下,不折腾不舒服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顶千红兄技术贴

我用401,一直rudd的ATV都是设置的100,rudd遥杆打到头,旋转速度都不快,是不是设成150后,旋转速度会快很多?

是的,任何陀螺仪都可以参考这样设置,Rudd行程会影响到自旋速度(主要的目的是提高陀螺的分辨率),150会相当快,所以记得要用D/R把自旋率降下来,然后再用EXP来调整摇杆的敏感度,这样就不会一打舵就猛转了,呵呵

另外,可参考俺拍的Alan的DX7SE设置照片,他使用的是亚拓GP750,同样也是把Rudd加到150,而D/R保持100%,EXP在航线模式是+5%,3D模式+10%,大师就是大师,俺估计一般人吃不消这样飞,有兴趣的可以尝试一下,俺现在手里暂时没有GP750就不折腾了,西西

楼主:
回到家又仔细看了遍说明书,还有几个要点补充一下:

1,调整左右自旋速度的对称,如果你的控支持左右行程D/R设置,那很简单,分别调整左右行程的D/R即可(如9x2,DSX9),如果是DX7,它只有一个总的D/R(用来决定总的自旋速度),所以就只能靠分别调整Rudd左右的总行程来控制自旋速度对称
要注意的是,陀螺仪的感度值如果重新调整过,那么最大的左右自旋速度也会跟着改变(感度大,自旋慢;感度小,自旋快),你可能又需要调整Rudd行程或D/R来改变自旋速度,让尾巴更跟手些

2,对于770T来讲,EXP是很重要的一个参数,40%是最起码要加上的,有的人要设到60%才感觉很舒服,所以这个要根据自己的感觉来设置,不用担心设置的太大了

3,尾舵机摇臂上球头固定位置是很讲究的,不同的飞机需要不同的长度来对应,太长的话感度就要调小,尾巴会过于灵敏,锁尾力量就不够一些,太短的话反之,由于770T的停止感度比例是写死的,所以在调高陀螺仪感度的同时,停止感度也会被提高,所以会产生自旋停下来后尾巴比较明显的回弹,这就需要综合地想办法把陀螺感度降下来些

4,之前提到的尾舵机Low/High选择开关,High对应的是数码尾舵机,Low对应的是模拟尾舵机,请不要选择错了,即便是很快的模拟舵机也不能选择High,因为那样有可能会使舵机烧毁,呵呵

暂时又想到这么些,再想起什么再补充

网友:
虽然没有770,不过技术贴一定要顶!

网友:
我的G770T可能调整得不对,使用中会很慢很慢的向右偏转。回去再按搂主的帖子调一遍。非常感谢千红模友的帖子。

网友J:
我也是用770,不过我的飞机在悬停时没问题,但是走航线时,从高空俯冲时飞机的尾巴会高速左右摆动。这个是感度低导致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是用770,不过我的飞机在悬停时没问题,但是走航线时,从高空俯冲时飞机的尾巴会高速左右摆动。这个是感度低导致的吗?

正飞机头向下高速俯冲油门比较大,转速比较高,如果尾巴摆动,很有可能是感度高了点,不知道你的控设置是怎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新了,今年2月25日购入启用的,唯一的遗憾就是再也没飞过模拟器了...

自加一个耳机插,用村夫的SIM X12可以支持11ms信号

网友K:
如何理解

不同的控那Exp正負都不盡相同,是否調節到兩頭直快中段平慢點即可.請~提點.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同的控那Exp正負都不盡相同,是否調節到兩頭直快中段平慢點即可.請~提點.

理解正确,尾舵EXP调整目的是靠近摇杆中立位置要柔和自旋,两端还是最快自旋,F控是-,JR/SPEKTRUM控是+,其他牌子的控不清楚

网友:
謝指點  這下明白了,有其他人問過我都不知怎麼解釋給他知,因為不同的控都有不同的設置方式,現在有你解說就應明白曬.

网友(2009-11-05):
终于买到村夫的SIM X12了,但是,DX7SE只能让模拟器亮绿灯,还是检测不到任何控制信号,和村夫电话联系了一下,说是需要把控和模拟器都发去检查检查

网友L:
mark 学习,正好入了一个!

网友M(2010-01-31):
技术贴!非常感谢,这年头像楼主这样的人不多了!谢谢!

网友N:
回复 楼主:
感谢楼主, 学习中

网友O:
千红的技术贴帮顶一下。

网友P(2010-03-06):
我是用DX7+770T+8900G飞600E,照你帖子说的调的机!有一个问题,锁尾模式下左右打舵到头都要往回缩一点才锁住,是怎么回事!请教一下。谢了!尾舵机的行程Limiti在G770T上调整,尽量大,单边撞墙一点点没有关系的,锁尾模式下回弹,行程调到不回弹,2边不到头!

网友Q:
今天才看到这个贴,相逢恨晚啊

网友R:
我刚来学习了!!!!

网友S:
这贴 非常好
顶上.............

网友T(2010-04-05):
顶礼膜拜
这样的帖子必须顶起!刚入手的G770T,开始就怕自己调不好,真是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U:
这样的帖子必须顶起!刚入手的G770T,就怕自己调不好,真是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V(2010-06-25):
回复 楼主:
我的770 陪的舵机是922 垃圾的要死 现在还没有调节好 无奈 请指教 QQ460482086

网友W:
感谢千红的心得, 正好有一个 JR G770T , 先收藏起来慢慢研究..............

网友X:
千红太有才了,我顶你,顶你的贴

网友(2011-03-14):
今天才看到这个贴,相逢恨晚啊,我刚来学习了!!!!

网友(2011-05-08):
我在电直和油直上都使用过770T.个人感觉用在电直上效果z最好。

网友(2011-06-18):
学习了 一定要收藏

网友:
8910A+这样快速的舵机就不要这样设定了,,,,,,太快了,,,会炸,,,

网友(2011-09-15):
现在回过头来看
很多都是设置陀螺仪的铁律,希望班主加精置顶

网友(2012-11-15):
学习楼主的经验了

网友:
陀螺仪背面,

网友Y(2020-02-28):
十年以后再来看看此帖,如今才发现十年前我根本没将控和陀螺仪的设置吃透,那时太心急调好能飞就出去飞了,没有细细研究,近来疫情严重无法出门,在家潜心下来再读老贴,翻出老机拆开重装,所有轴承拆开上油,装好,到调尾巴被难住了,如今才算将此贴吃透,感激万分!

网友:
2020年额菜鸟路过!

网友(2020-12-31):
引用 网友Y:
十年以后再来看看此帖,如今才发现十年前我根本没将控和陀螺仪的设置吃透,那时太心急调好能飞就出去飞了, ...

千红大师不知您现在还在不在飞了,你还上不上论坛了,读了你这个贴收获真的很大,但有个问题不知能不能解答,我之前用的是JR控和你贴说的都能匹配,最近刚换FUTABA T14SG(换之前用JR控飞一切正常,GY401,有副翼机)其中有几个参数不能和JR控相匹配,EPA(ATV)是不是指T14SG中的END POINT  ?  D/R是不是指T14SG中的DUAL RATE  ?两个图中我都设置了数值。EXP不管他这个需要慢慢试手感,主要就是我的自旋速率慢,所以关心EPA和D/R是不是对应T14SG中的这两个参数。

这个是对应EPA(ATV)吗?

这个是对应EPA(ATV)吗?

这个是对应D/R吗?

这个是对应D/R吗?

网友:
千红大师不知您现在还在不在飞了,你还上不上论坛了,读了你这个贴收获真的很大,但有个问题不知能不能解答,我之前用的是JR控和你贴说的都能匹配,最近刚换FUTABA T14SG(换之前用JR控飞一切正常,GY401,有副翼机)其中有几个参数不能和JR控相匹配,EPA(ATV)是不是指T14SG中的END POINT  ?  D/R是不是指T14SG中的DUAL RATE  ?两个图中我都设置了数值。EXP不管他这个需要慢慢试手感,主要就是我的自旋速率慢,所以关心EPA和D/R是不是对应T14SG中的这两个参数。

这个是对应D/R吗?

这个是对应D/R吗?

这个是对应EPA(ATV)吗?

这个是对应EPA(ATV)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到家又仔细看了遍说明书,还有几个要点补充一下:

1,调整左右自旋速度的对称,如果你的控支持左右行程D/R ...

千红大师不知您现在还在不在飞了,你还上不上论坛了,读了你这个贴收获真的很大,但有个问题不知能不能解答,我之前用的是JR控和你贴说的都能匹配,最近刚换FUTABA T14SG(换之前用JR控飞一切正常,GY401,有副翼机)其中有几个参数不能和JR控相匹配,EPA(ATV)是不是指T14SG中的END POINT  ?  D/R是不是指T14SG中的DUAL RATE  ?两个图中我都设置了数值。EXP不管他这个需要慢慢试手感,主要就是我的自旋速率慢,所以关心EPA和D/R是不是对应T14SG中的这两个参数。

这个对应的是D/R吗?

这个对应的是D/R吗?

这个对应的是EPA(ATV)吗?

这个对应的是EPA(AT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