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A123的新想法

楼主(2009-08-06):
我想如果用3个3.6V3A的普通充电器快充到9成,具体测试时间,然后再用1A的3060平衡芯片充电器平衡充。大家认为这样行吗? 买了4个电源板,和3060,准备做A123充电器,但是买的电源板输出是3.3v3A的,3060需要4-6V输入,现在我已改成3.68V.

楼主:
请能人指点迷津!

网友:
不想另外购买电源板的话唯有再修改电源板的输出电压,调节到5V输出了,可以考虑焊接两个多圈的可调电阻,弄个开关转换 不过这样又好像麻烦了,就用原来的充电板直接充就行了吧,就是没有指示灯罢了

网友:
直接用开关电源充满得了

楼主:
可以吗?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直接用3.8v电压冲,没问题的

网友:
我一直在用3S的锂电平衡冲,也没问题(4.2V)

网友:
楼上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