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么力量让450飞上天???

楼主(2009-08-06):
困惑良久的问题了,加大油门,飞机就上升,那么是电机转速提高了,还是增大了主旋翼螺距,抑或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拿450电直来说吧,由于本人还没见过真机,实在不太懂……谢谢!

网友A:
normal模式是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样似乎动作更柔顺
3D模式转数恒定在某个值, 靠改变螺距控制。这样控制更精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ormal模式是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样似乎动作更柔顺
3D模式转数恒定在某个值, 靠改变螺距控制。这样控制更精确。

3D模式一般也是共同作用吧?很少人想模拟器那样开100%油门飞3D吧?我的是100-85-100哦!

网友:
3D模式只控制螺距 油门是恒定的  你那100 85 100只在中点位置油门才85 往上推一点点就100了 85油门的时候螺距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模式一般也是共同作用吧?很少人想模拟器那样开100%油门飞3D吧?我的是100-85-100哦!

难怪我模拟器里飞不好,原来机型是3D的,请问G4里怎么改成普通模式的油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