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手帮忙(AKE电机)

楼主(2009-08-06):
刚进了个AKE480R3800TF的电机,安装时发现外圈3毫米的螺丝孔位置不对安不上去,内圈的螺丝孔找不到合适的螺丝,问下各位应该找多大的螺丝来安

楼主:
没人知道吗?
也不见AKE的人回答下
自己顶

楼主:
看来AKE的服务是够可以的,
自己在顶

网友:
2.5

网友:
换小点的有4-40的螺丝和m2.5

网友A:
可以考虑用3MM的丝锥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3MM的丝锥扩丝

金属屑掉进去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3MM的丝锥扩丝

扩丝还有就是不耐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