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0C控的开关哪里有卖

楼主(2009-08-06):
 控不小心掉在地上,损失开关2个。

网友:
到当地的电子市场问问看,应该有的,只是质量可能没这个好

网友:
有专用的,淘宝查查,好似南京意达就有

网友:
找北京的双叶公司问问,他们是FUTABA的大陆经销商。

网友:
同情LZ,我的九通也有个断杆的开关,不过到现在都没换过没找到合适的,找到告诉一声呗谢谢

网友:
这个开关可够贵的!

网友:
45一个的开关!!!
而且LZ摔断的开关有一个是复位开关

网友:
双叶的也不便宜

网友:
打开控的螺丝刀 估计不好买

网友:
这么不小心,是你摔的还是你儿子摔的?
就普通的螺丝刀能拆开控。呵呵。。。

网友:
可惜

我的控还没摔过

网友:
开控的螺丝刀自己DIY塞  把1字螺丝刀 中间 弄个曹子就OK了

网友:
还是买专用的吧,电子市场的那些鱼龙混杂,别因小失大

网友:
这开关质量还不错

网友:
痛苦啊  深表同情 不过这东西好弄 就买7楼贴出的链接 记得搞清楚长柄和短柄的 2段式开关。和原配一样的是贵,十几块的也有,看你选择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