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r770s空中失控。

楼主(2009-08-06):
求助:jr770s空中失控。
我的77s一直装在450上用,很正常。最近出现2次失控的情况。空中突然没有反应,飞机保持失控时的状态一直飞下去,坠机后去查看,接收机发出“滴-滴-滴-滴”的声音,开关发射机,没有反应,把接受接断电,重插一下,正常了。第二次,就是今天,又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接收机插拔2次后正常了。回来后拆开,没发现什么问题。在开机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拔掉晶体,接受没有反应,但是没有发出“滴-滴-滴-滴”的声音,插回晶体后一切正常,怀疑失控和晶体无关,我判断是接收机死机了??
2次摔机损失惨重,请教各位高手,帮我判断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
老控 没用过

网友A:
77s有晶体拨?

楼主:
引用 网友A:
77s有晶体拨?

是770s,刚才没注意,漏了个0

网友:
这控好退修了

网友:
我这边一直用得好好的呀?发射机是MAX66ADT   都是本土版,当年东直销售的

网友:
估计接收机有问题

楼主:
谁知道770s在什么情况下会“滴-滴-滴-滴”的叫

谁知道770s在什么情况下会“滴-滴-滴-滴”的叫

网友:
接收机是不会响的,响的是马达

网友:
dididi就是信号丢失的意思!

可能接收机 or 发射机有毛病了!需要替换法,来知道哪里的问题

楼主:
会不会是电调bec供电不足导致接收机不工作?

我在家接好赢的bec怎么试都没有问题,插了几个小时,控时开时关,一直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