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XXD电机在水中工作后果怎样??

楼主(2009-08-07):
本人现在准备改船,突然想到,XXD
电机
工作时间长了就会发烫,就想到把电机和桨放在水里,这样即可以驱动船,又可以给机机水冷,不知可行不??
顺便问下,我看别人的船后面都有根胶管子,不知是何用处??

网友A:
不可以
电机根本转不动,什么原因我也说不清……那管是吸水舵进水管给电机电调降温的………,还是多潜水吧

网友:
我猜可以,应为我小时候就把四驱车放在满水的浴缸里面玩的。
不过最好能在电机裸导线(没漆包)的地方涂满热熔胶。

网友B:
理论上做好绝缘可以,但是不推荐。
1,电机是为了空机中转动设计的,因此机壳本身的转动阻力很大。。你考虑过吗?
2,电机本身的阻力也不小。
3,轴承之类的东西进水生锈。。你考虑过否?

网友C:
电机在水里运作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第一是防锈问题,进水后电机很容易锈的
第二是绝缘,水湿导电的,不绝缘相当于在两个电极间接入了电阻,消耗电力

网友D:
个人看法 应该可以的,电机内应该没有焊点,三个绕组的接点在引出线上,准备等着看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网友E:
密封做好,当然可以。
N多的游轮都是Azipod浸没式电力推进

网友F:
可以的,阻力大

网友G:
你要是能把电机做成流线型,并且绝对绝对不漏水,可以。
如果做不到,免谈。
电机里面没有电刷,但是有焊点,一旦接触水,再加上高温,很快完蛋!
转子泡在水里的可行性为0!转子空气的阻力和水阻力相差多少?还有,轴承进水很快完蛋。

网友H:
你那时候是有刷电机,无刷的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I:
肯定可以..
我都是這樣子洗電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