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25改柴油机

楼主(2009-08-07):
一个挪威人把Magnum 25改成烧柴油的了。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太牛了。
好像只要改个缸头,改变压缩比。
下面是原文:I am proud owner of the Magnum XL 25 converted as diesel. I maked own head to my engine. 11500 rpm with 9x8 propeller

网友:
楼主和这个FINLESS大概是兄弟吧

网友:
压缩比要改到多少啊?》》》

网友:
高人太多

网友:
以前的壓燃機好像也有人改燒柴油的。

网友:
厉害,如果性能也OK的话就太棒了

网友:
乙醚压燃机!~

网友:
这样发动机很短命的,而且原来的供油系统就不能用了,要融化的。

网友:
diesel  是压燃发动机的意思。不是柴油

网友A:
在英文里diesel就是指压燃,并不是柴油,他把这电热发动机改压燃了,用的还是煤油+乙谜+蓖嘛油

楼主:
不好意思,确实搞错了,误导大家了,是压燃机,烧煤油和乙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英文里diesel就是指压燃,并不是柴油,他把这电热发动机改压燃了,用的还是煤油+乙谜+蓖嘛油

网友:
只记得当年还玩银燕压燃的时候,一直没有小床子把它改成电热的而耿耿于怀,现在居然有人反过来改……不知道图个啥

网友:
这样改装以后耗油率要少很多,可作长时间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