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消除飞机响声的建议

楼主(2009-08-07):
 买一款LAMAV4的飞机有一个多月了,现在响声越来越大,定位于室内飞的机型这响声越来越让人受不了,不要说家里人有意见,就连我自己都不能忍受。只有家里人都走了,才一个人“悄悄地飞”。高手们有什么办法吗?是不是只有大换零件才行。

网友A:
换齿轮,轴承+油,调双桨,校正弯曲的主轴。
够了

网友:
乘家人打扫卫生开吸尘器的时候飞

网友:
响声越来越让人受不了,说明机机有问题了,

网友:
换无刷了,没办法!

网友:
我个人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
1、更换马达磁体,换成强磁型的。
2、马达齿轮在换成强磁型的前提下,改用塑料的11T的齿轮。
这样,飞机飞翔时的噪音会降低到可忍受的程度!

楼主:
再问个问题,九鹰的218A或是220A,在室内飞,也有这么大的响声吗?

网友:
把自己的耳朵塞住再去飞,你听不到说明别人也听不到。

网友:
有声音好
很舒服

网友:
到建筑工地上去飞,绝对是静音!!

网友:
换成原厂浆,调好静平衡,和双浆。你会发现声音小很多。

网友:
声音越大越能体会飞行的乐趣,这样才真正机

网友:
回7楼 九鹰单桨机主电机部分的声音不大 但是那个n30尾电机直驱的噪音不小 但是整体比来要安静于lama许多 而且动力线性比lama还肉 玩的人要有足够的耐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齿轮,轴承+油,调双桨,校正弯曲的主轴。
够了

主轴弯曲了,怎么校正啊??

网友:
实心轴能敲直的话最好 九鹰单桨那种空心轴难弄 不敢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