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下,2212的电机带5寸桨可行吗?

楼主(2009-08-07):
用在翼龙上的,原来自制了一个电机架,用2212电机带8060桨,3S的电,借过好像太暴力了,电机把电机架都顶断了,电机架是用五合板做的,所以就把电机安装回原来的位置,但是8寸桨放不下了,6寸7寸的桨又没有,只有一个5寸的,请教一下,用2212电机带5寸桨行吗?会不会过载啊?

网友:
kv值是多少?1400估计不行

网友:
能带8060桨的电机肯定不能用在翼龙上。翼龙2208就够了,KV值1800-2200,然后用5寸桨。
2212电机带8060桨可飞微风或KT330(具体视KV值而定),这也是翼龙之后要飞的机型。老是翼龙没劲。

网友:
你说的2212带5寸桨基本上没力了,你可以试试把8*6桨的桨尖切一块,翼龙好像是用7寸桨的,

网友:
大马拉小车。

楼主:
忘了说了,电机kv是1400的,上5寸桨滑跑过,感觉力量还行,不过听说大电机配小桨会过载烧电机,就怕这样啊。

网友:
3S下 2212 kv1400配 8060 刚好,如果嫌推力太大的话,不要推全油门就行了,还能增加飞行时间
如果配5寸桨,肯定不会过载,但不是最佳搭档了
kv2200或者kv2600可以配5寸桨,但速度会很快

楼主:
呵呵,兄弟没理解我的意思,就是因为8060的桨放不下啊,看来只好自己动手改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说了,电机kv是1400的,上5寸桨滑跑过,感觉力量还行,不过听说大电机配小桨会过载烧电机,就怕这样啊。

KV值过高的电机配大桨才会过载。低KV值的大电机配小桨,会非常省电,但是推力一定偏低。1400rpm/V的2212这个级别电机最合适的搭配是7寸桨,8寸偏暴力,电机负载也很大。配5寸桨的话,有可能推重比达不到要求,很难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