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节了一下   推出一重新的防水动力

楼主(2009-08-07):
传统的无刷马达是内外转子  如果把无刷马达改成上下转子  或者说是前后转子的话    中间在加一层防水层````  看图

楼主:
理论上来说   原来的无刷马达有多大扭力   改造后将完全保留          也````   有空自己试一下      帮定

网友:
无刷马达能在水里工作的,没必要

网友:
有些饮水机的水泵就是这个原理,不过力量好像不够,这个水泵我买了几个,在DIY东东

网友:
转子在水里的负载增加,磁场间隙过大,损耗就不用说了哈,个人意见

网友:
好想法。。。。全新理年,做一个回复你。。。。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但如果磁力不够强的话,电机带桨转时,会出问题的,转速不一样,还会有很大的噪音,我改装过。如果磁力太强的话,是不是对电机会带来更大的压力,这个我没试过。。。

楼主:
祝楼上的成功
其实线圈部分可以直接沾在防水层上  之间的空隙可以做的很小   有一重手机震动器的马达和这钟差不多

楼主:
7楼的朋友   可以这样   这样    在这里加个轴承

网友:
好思路,水泵就这样的。

网友:
时间一长就不好了

网友:
我就是用小水泵改装的推进器,用的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2010-01-27):
这么大一个转子在水里转动阻力会很大的.

网友(2010-03-12):
完全可以,没有什么事完美的,轴连接也有损耗,难度大,你这个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