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做的KT机,请大家看看飞的起来吗??

楼主(2009-08-07):
配置:
电机KV:1100;直径:34.9mm;长度(不含轴):43.5mm;轴径:5mm,自重:120g,持续电流:15~25A,最大效率:83%   适合电调:  30A或以上电池:3~4S锂电
动力强劲,使用3S电池配合1270桨,拉力约2.5KG ,重量130G
电调30A;
桨是用的直驱9050或1060的;
电池2200MAH,11.1V;15C放电,重量160G;
鸵机是盛辉9G的3个,27g;
机身重400g,机身全长120CM,机翼长1200CM,宽30CM,
大家看飞的起吗?

图片

图片

网友:
 飞吧!炸了在改!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超大号的KT机了吧!
一般来说,KT机做到翼展80\机长75左右就比较好飞,就是比较草根的设备也能有很高的效率,
而楼主的这些配置用在F3A上等稍大点的飞机上就蛮好了,用到KT板机上反倒太重了,估计效率也很低.尤其是电机\电池,太重了.
祝楼主能首飞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