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旋正飞翻滚为自旋倒飞时的技术动作规律

楼主(2009-08-07):
请教各位高手,在自旋航线中,从自旋正飞转变为自旋倒飞,要翻滚过来好像很麻烦,通过自己摸索,似乎有规律可循,一时半会自己找不到这样的途径,请各位给与指导为谢:
1 是否暂时让直升机停止旋转,然后再翻吗?
2 如果不停止旋转,是用副翼翻转还是用升降舵进行翻转?
3 顺时针自旋和反时针自旋,在翻滚为自旋倒飞时,各个舵应应该有联动的关系,如果有规律,请赐教。

网友A:
你搜索一下自旋翻的动作要领吧,

网友B:
1 是否暂时让直升机停止旋转,然后再翻吗? 不行
2 如果不停止旋转,是用副翼翻转还是用升降舵进行翻转? 2个都要
3 顺时针自旋和反时针自旋,在翻滚为自旋倒飞时,各个舵应应该有联动的关系,如果有规律,请赐教。 只会一个方向的.请高手解答

网友C:
LZ就用日本手还是美国手的? 日本手好像是右手画8字,美国手是右手画圆圈....详细的找找以前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