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上的 5V 稳压爱坏,有什么办法?

楼主(2009-08-07):
电调上的 5V 稳压爱坏,有什么办法? 淘宝哪里有好用的。。或 有什么 别的管或 电路替代 ?

网友A:
上UBEC,还可以5V-6V切换,开关电源效率高达95%,输出电流也大。

网友B:
用外置7805,3-4个并联。体积小,重量轻,价廉物美
ubec,2.4g以外的设备慎用,可能对接收机有很大干扰

楼主:
UBEC 是不感用的了.. 除了 7805 没别的什么管了吗?

网友C:
呵呵
5V的线性稳压芯片和多的,看你需要什么样的封装了,一般用作线性BEC的,以1A 252封装的7805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