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坏了吗??

楼主(2009-08-07):
401 不锁尾了  怎么回事

加油门 飞机自旋  调反向 还是自旋    手拿450 摇尾巴 舵机运动

怎么回事    高手解答一下啊 ?

网友:
检查下控,是不是不小心碰到了非锁尾开关!看下401的红色指示灯,是不是没有常亮了,如果没有亮或一闪一闪的亮就是没有工作在锁尾模式!

网友:
中立点不对

网友:
就中立点不对

楼主:
确定401 9257 没坏

对转轮滑丝 坏了 换新的 锁得很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转轮滑丝 坏了 换新的 锁得很死

什么是对转轮?

网友:
是不是摔过机皮带装反了

网友:
检查
皮带
中立
正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