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调整平口钳的吗?

楼主(2009-08-07):
今天刚买的平口钳,经过仔细调正,好像水平还是有一点不平,稍微有几个丝的不平整,
怎么调都调不正。
索性把垂直调好后,用铣刀把最表层铣去一层,弄完之后打表,百分表几乎无跳动

走的第一遍,铣刀痕表面,钳口不平

走的第一遍,铣刀痕表面,钳口不平

加点切削液,看效果好点不

加点切削液,看效果好点不

铣好后,美丽的双螺纹

铣好后,美丽的双螺纹

网友:
看见3A用魔头磨过~~

网友:
不懂。
应该是下面的决定水平度吧?
上面铣平有用吗?

楼主:
这样的,就是普通的机用平口钳,不是精密台钳,上面和下面都走了一遍,照片只有上面的,下面的没拍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刚买的平口钳,经过仔细调正,好像水平还是有一点不平,稍微有几个丝的不平整,
怎么调都调不正。
索性把垂直调好后,用铣刀把最表层铣去一层,弄完之后打表,百分表几乎无跳动

牛X呀!!无跳动!!

网友:
我就是这样调整平口钳的,我的平口钳买来是两边相差0.7mm,一刀下去什么都搞掂

网友:
厂家就不会在出厂前把这些事情都做好,要用户买回家后来做这些事情
国内的这些企业啊,整天只想着如何赚钱,却赚不到钱。
国内厂家出产的这类产品大约都有这些问题,东西都生产出来,就差这最后的一哆嗦,就是舍不得把最后这点事情做好。
平口钳除了不平行之外,还有一个常见问题的就是夹紧时,活动一边的钳口会顶着工件向上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刚买的平口钳,经过仔细调正,好像水平还是有一点不平,稍微有几个丝的不平整,
怎么调都调不正。
索性把垂直调好后,用铣刀把最表层铣去一层,弄完之后打表,百分表几乎无跳动

朋友还真运气,铣去一层就OK了 我可就惨了 买了个机用平口钳(还是精密的)不平还不说,夹不紧工件,用力夹紧后,工件也歪了,沒办法打开看看,大吃一惊 应该做成直角的地方竞差2mm之多,装钳口铁的地方也高低不平,就象买了一件毛坯,看样子要给它动大手术了 想想也是,谁让咱门喜欢动手啊

网友:
这个平口不结实

网友:
国货呀,想说爱你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还真运气,铣去一层就OK了 我可就惨了 买了个机用平口钳(还是精密的)不平还不说,夹不紧工件,用力夹紧后,工件也歪了,沒办法打开看看,大吃一惊 应该做成直角的地方竞差2mm之多,装钳口 ...
朋友的钳跟我的一样的啊,夹东西了活动的钳口往上抬,真晕死了,都想扔了,现在我都不用在铣上面了,当虎钳用了放到切割机那里了

网友:
任何平口钳夹紧时都有点上抬现象。不可避免的

楼主:
我的夹紧后,后面那块钳口也是往上抬一点,反正不搞那么精密的东西,凑合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还真运气,铣去一层就OK了 我可就惨了 买了个机用平口钳(还是精密的)不平还不说,夹不紧工件,用力夹紧后,工件也歪了,沒办法打开看看,大吃一惊 应该做成直角的地方竞差2mm之多,装钳口 ...

估计当毛配都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