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恒吉的933行了

楼主(2009-08-07):
今天下午也是比较郁闷的,下午飞了两次摔了两次,一次是练倒飞,一次是突然自旋,都是摔到水泥地上,可喜的是,两次我的舵机都 完 好,只是舵盘又断了,我在这里觉得应该表扬一下恒吉了,我从换过电机到现在已经五十几个起落了,算这两次,摔了四次,舵机都没事,只是我用的是早先的铝齿,虚位还是比较大的,偶尔有抖舵现象,但我个人认为,恒吉的933,已经完全能满足咱们这些要求不高的模友了

网友:
我也用上了还没炸过,不知多高摔的,够力吗?

楼主:
倒飞是从七八米,斜着下来的,刚开始练。正飞自旋是从五六米高处下来的,

网友:
比较抗摔

网友:
高飞炸机哪个舵机都会炸坏的,关键是在平时用的时候出问题的地方少就行,不要象我的929舵机,垃圾一个,浪费我的钱不说,还浪费我换舵机的时间和精力,以至于飞450的兴趣都被那该死的929弄没了,收了两个933,还没到,我想这回应该不会象929一样了吧,好东西就是要顶,不行的就是要说,要批评,要不国货永远不会进步。。。。。。。。

网友:
感谢各位模友发表的意见,我们认为舵机行不行主要是看舵机的耐久性和可靠性,耐炸是相对的,使用好的核心部件(futaba同厂电机是其中之一)是提高舵机质量的关键措施,现在我们的舵机可靠性得到了质的提升。
由于电机质量不稳定同样在飞行中发生了死舵,导致炸鸡,这样的例子很多。还有一个就是电机的选择也要恰当,为了追求重量小或者体积小巧有的舵机电机选择的太小,别以为有了铝外壳散热就没事,散热只能散外壳的热,转子无法直接降温,小马拉大车,电机质量再好也被累死/和热死,这样的例子也能找到。
XXXX都已经去掉了!
一家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不错,我用933炸了3次,都是3D炸下来,都没事,质量不错

网友A:
作为商家自夸没问题,损别人就不地道了。既然干了就干脆光明正大的,弄几个XX挑战广大模友的智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商家自夸没问题,损别人就不地道了。既然干了就干脆光明正大的,弄几个XX挑战广大模友的智商啊

接受意见,我们把XXX去掉。

网友:
唉,可怜

还是好好炼内功吧,不要再这样了,这里的模友智商都不低,其实明眼人都看的出来,有不少贴是tuo.

网友(2009-09-14):
不过我的飞越v2侧板断了,脚架飞了,连杆弯了,好像933还能用

网友:
我也准备入手933 ,3个 和922锁尾舵机1个,就是不知道922的怎么样啊!!!

楼主:
933我以用了快一百个起落了,一个电池一个起落,922我也用了二十几个起落,都很好,922的锁尾能力和262HB比还差点,不过价格可是差不少呢

网友:
忍不住了  恒吉 你也好意思说别的舵机质量 , 你自己数数自己的一个舵机型号 出过多少次严重**了 ? 现在质量据说是好了 但那是模友付出的炸鸡代价换来的 , 还没咋地  就开始 牛 逼 了    好好 练习自己的内功去吧!  世界很大的

网友:
唉~  我的3个MD933抖了两个了

网友:
换进口电机后的933如LZ所说,很正常,而且稳定!

网友:
关键是我的就是换过新的电机的    俺RP不好    %·#%¥—%¥·!·¥#

网友B:
楼上的朋友说的是实话,我是最早用933的一批人中的一个,到现在也在用,不得不说,933现在是很稳定,但使用数次之后抖舵也是不争的实事,如果炸机之后,抖的可能性更大,但恒吉也很努力了,想让他们再改进,估计也不可能了,这种舵机的内部结构已经决定了它的性能。呵呵

网友C:
我用 922 锁尾,很稳定,

网友D:
有进步就好,继续努力,争取早日作出有便宜又好用的舵机!

网友E:
我感觉更换电机之后,论坛里面批评恒吉MD933的声音少多了;我自己用的效果也不错,9月中旬经历过一次3D炸机,很好,舵机没有大问题。
恒吉加油!!!!

网友:
哎,抖舵搞的不想飞了

网友F:
塑料齿 我扫过一个。。。不耐用啊。

网友G(2009-12-08):
本人也赞同,从七月份使用炸机无数就是虚位大了点!

网友H:
别质量稳定后口碑上去了,价格也趁火打劫上去了就行。

网友:
因为抖舵,终于炸鸡了,以前抖舵都是能降落,然后上油,上次终于抖得没法控制了,直接熄火炸鸡

网友I:
我3个933也在间歇性小幅度狂抖`
一点办法都没有`
商家说电位器松了,我就拆进去看了下电位器的位置,怎么弄都弄不紧.
郁闷诶`
有没人给个好办法,固定下电位器?

网友I:
汗,你这个还叫优惠价啊....悲剧`

网友J:
80包邮难道不是优惠。。
奇怪

网友K:
比上不足,比下有。。。。

网友L:
昨天都飞好好的,今天飞得时候秒炸,郁闷,检查,933一个罢工,回家拆开,齿轮好的,电机也会转,定位器问题吧,好像接触不好的样子,用力压舵臂的齿轮,舵机才有反应。还有一个933舵机抖舵,会影响飞行吗?

网友M:
顶,实践证明,国货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