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恶的田宫塑料齿轮

楼主(2009-08-07):
本以为多花点钱就能省心,结果可能是我太追求完美了,无法容忍这样的情况,你们能么?

第一图,在测试动力和调整控的油门设定的时候发现有时油门向前轻推但不打转向的情况下竟然有一边减速箱没动静,需要多给点油门才能让另外一个动起来,说明那另外一个减速箱有问题 ,就给拆了~

第二图,拆开前发现原来是与马达连接的双层齿轮盘出现问题,转动起来发现居然有明显的扭腰动作 ,一边松一边紧  拆之!

第三图,拆了之后,塑料双层齿轮盘前后各卡了一个铜套,2个减速箱我都拆了,另一个虽然好点,但都扭腰

四图和五图明显的可以看出他们的构造,我就想问,这样的构造是哪个设计的??吃饱撑的不说,那几个沟曹毫无意义,避震?缓冲?减少噪音?没看出来。。。仔细观察发现精度不良的地方肉眼明显可以看出,应该是由于模具精度差引起的,这转起来不扭腰才怪,田宫啊田宫,赶快把设计这个齿轮的人开掉吧,这辆m26好几个地方设计的都不如几百块的HL货! 回头找豹兄做个金属的去!

网友:
贵的不一定好货,

网友A:
lz中彩了換个hl金齿葙,把这个出掉

网友:
关于HL虎3818-1金属负重轮的问题

前几天买了副金属负重轮,是突击虎上的,老板是3818也好用.可安装的时候遇到很多问题,不是很配啊!那位高手改过,可否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中彩了換个hl金齿葙,把这个出掉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吧。

网友B:
我倒还真没留意有没有塑料的齿轮,我前后买了2个M26田的波箱,第一个是随车购买的,看中了IMPACT的GEARBOX,就想看看能不能出了,后来在坛子里出了,结果IMPACT的回复是没有适配M26的GEARBOX,只有相应的齿轮可以匹配到田的上,而且IMPACT的GEARBOX要比田的减速比更大些,而我觉得田的本来就慢,所以思索之后还是又花了比我出售价高了25%的价格重新从日本买了一个田的。你所说的齿轮,IMPACT有替换的,你可以去问问。

网友C:
四图和五图明显的可以看出他们的沟槽构造,是最常见的设计,并不是吃饱撑的。第一是自动化流水线的工艺需要,第二是节省原料。工程塑料是按重量算钱的,对你来说,一只齿轮的沟槽微不足道。但这些专业玩具模型配件厂的齿轮产量是以百万计的。一只齿轮省下一角钱,一百万只就是十万元啊!第三,这些配件厂只生产各式各样的齿轮和驱动箱。这些齿轮是设计成通用的,在另一种传动箱中,这个沟槽是连接动力的卡口。

网友D:
我好久没有在线,今一上线又看到有人在拍鬼子的田宫,一个子"爽",还以为多花点钱就能省心,一个字好笑.真是路有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还真没留意有没有塑料的齿轮,我前后买了2个M26田的波箱,第一个是随车购买的,看中了IMPACT的GEARBOX,就想看看能不能出了,后来在坛子里出了,结果IMPACT的回复是没有适配M26的GEARBOX,只有相应的齿轮可以匹配 ...

IMPACT是外国网站怎么联系他们呢,我英语不好老兄能不能带问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图和五图明显的可以看出他们的沟槽构造,是最常见的设计,并不是吃饱撑的。第一是自动化流水线的工艺需要,第二是节省原料。工程塑料是按重量算钱的,对你来说,一只齿轮的沟槽微不足道。但这些专业玩具模型配件厂 ...

 老兄你是造这个的吧。。。

网友:
 我不造这个,只还是二级士官而已。

网友:
个人感觉,第二代的双波箱没有早期的第一代双波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好久没有在线,今一上线又看到有人在拍鬼子的田宫,一个子"爽",还以为多花点钱就能省心,一个字好笑.真是路有冻.........

阶级斗争常抓不懈

楼主:
几位大侠都不在,我去车床区问问谁能做那齿轮。。。

网友B:
帮你问了,以下是回复内容:
是的,田宫齿轮箱前两个齿轮是尼龙材料。但据了解M26的尼龙齿轮不会那么容易损坏。这是因它整体的齿轮设计而言。 按理是因该可以换成IMPAC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你问了,以下是回复内容:
是的,田宫齿轮箱前两个齿轮是尼龙材料。但据了解M26的尼龙齿轮不会那么容易损坏。这是因它整体的齿轮设计而言。 按理是因该可以换成IMPACT的。

谢谢老兄,IMPACT的齿轮还真是多了一些,我后来找了几家制作费用都很高,有的竟然快上千了呵呵2个齿轮而已,估计IMPACT这套也便宜不了,田的这款车并不是什么完美的东西,我也就不挑刺了,回头找个廉价的方法随便做个金属齿轮就好了,至少不扭腰。。。

网友E:
这么漂亮的齿轮箱国内怎么没有厂家出呢?HL不是很会仿吗。结构比HL的好多了。
其实成本不会高啊,对厂家来说。
通过调整减速比,做两个版本,二战的慢些,现代的快些。
自己做或改坦克,齿轮箱一直是个问题,材料,工艺,精度不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漂亮的齿轮箱国内怎么没有厂家出呢?HL不是很会仿吗。结构比HL的好多了。
其实成本不会高啊,对厂家来说。
通过调整减速比,做两个版本,二战的慢些,现代的快些。
自己做或改坦克,齿轮箱一直是个问题,材料 ...

hl的,能改善现有的精度已不错了,还望仿人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