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相当高的绝对防水动力传递系统!

楼主(2009-08-07):
效率相当高的绝对防水动力传递系统!
看了前面几个模友的示意图,发现最大的缺点就是效率低下,甚至无效率可言,借由我的无刷电机想到这个结构,磁极泡水中应该不怕,轴承换成不怕生锈的材料即可,各位拍砖轻点!

楼主:
沙发留自己了~

网友:
貌似没什么大的问题~~~~~~

网友A:
哈哈 都被学走了       原理一样    只是你这是内外结构    我的是上下结构  不过我的好像放便点

网友B:
做像真舰艇的话,外观上说不过去呀

网友:
恩 我看过有种潜水泵就是这样的结构 磁与磁的接触面大效率高

网友C:
经典,比那个上下转子的应该会好些,但中间的防水结构的和内外转子间距是难题哦     用强力的磁铁试试??

网友:
呵呵,缺点是效率低,咋还说效率相当高啊 矛盾了,不过玩模型最大的优点就是让脑子不停的想新花招~~

楼主:
楼上的,相对其他防水传动系统,这个算高了吧?不要跟不防水的比,潜艇要的不是速度,是绝对的防水与效率并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典,比那个上下转子的应该会好些,但中间的防水结构的和内外转子间距是难题哦     用强力的磁铁试试??

套住线圈的部分应该不用塑料。采用防磁绝缘体金属制成,就可以做薄点,后期可以染色,这样也解决了散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像真舰艇的话,外观上说不过去呀

这个是为潜艇做的 ,潜艇就简单了,直接在桨前加上罩~
做仿真也可以讲这部分藏起来,驱动部分做前点,整个罩盖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都被学走了       原理一样    只是你这是内外结构    我的是上下结构  不过我的好像放便点

我是先看到那个马达带动磁铁,外部磁铁带动桨叶的,你的我没看到,所以不算学你的
还有,我估计,你那个会加大轴与支撑点的摩擦

网友D:
受你老兄的启发,我也发个刚花的草图。
也是利用磁铁,加了个活塞。

楼主:
 楼上的难度比我的还大~
哇塞

网友:
为什么非要用无刷的呢   有刷的一样防水很好 高不明白  用最简单的机械密封就可以解决  传动轴和套里加个密封圈不就OK了  在一般的机械上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密封  你把U型密封圈 换成O型的就OK了

网友E(2009-09-15):
四冲程的发动机不是:
                     吸气 压缩 做工 排气 吗
           如果吸气改为吸水,压缩直接改为拍排水  不就可以变相实现上面那位朋友的设计了吗

           多汽缸的发动机不就可以实现连续排水的愿望了吗?不知各位朋友怎么看。

网友:
这个我看可以,只是可以更简单点,给线圈刷环氧树脂,还有外转子磁铁也是,可以防水

网友:
水阻力损耗比较大吧,应该和直接把内转电机放水里区别不大

网友(2010-07-17):
看大家天天讨论防水动力系统,这东西不需要讨论的。买个养鱼的潜水泵你们就完全懂了,绝对防水的。是靠磁连接的。轴不是金属,是陶瓷轴。

网友:
这是个好主意,楼主是不是写错了,是外转子电子机才对呀

网友:
小白一下, 电机放水里了,电机的功率会不会受水阻力的影响?

网友:
水的阻力是相当大的,不如直接上密封圈效率高,楼主方案磁隙难控制,电机本身效率不会高。

网友(2011-07-24):
液体阻力大大超过气体阻力,支持楼上的观点

网友:
楼主,你这个叫做磁耦合联轴器,已经有成品了!但是效率很低,优点就是水密性能较好!
可是你还说效率高?????完全高反了!!!!!!!1

网友:
自己能DIY出来吗?不能吧

网友:
直接放个电机在水里不就完工了吗??费那劲干吗?

坏了就再换上去一个~~~~~~~

设备总是有耗损的嘛~~~~~~~~~~

换就是了~

模型就是烧钱~~~~~

哀~现在都快烧不起了

网友:
利用鱼雷管当进出水口,水泵喷水推进,保持外观和水密,螺旋桨当摆设(相当于水中风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受你老兄的启发,我也发个刚花的草图。
也是利用磁铁,加了个活塞。

你这个结构本身可能就需要防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四冲程的发动机不是:
                     吸气 压缩 做工 排气 吗
           如果吸气改为吸水,压缩直接改为拍排水  不就可以变相实现上面那位朋友的设计了吗

           多汽缸的发动机不就可以实现连续 ...
让我想起以前一个叫垃圾挑战赛的节目,里头就有一个用发动机改高压喷水灭火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