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想要暴力点,螺距这样设置行吗?

楼主(2009-08-07):
-11 -7.5  0  7.5  11

网友:
 观望一下~~~我的PRO现在飞的很温柔。。。。

网友A:
螺距可以
要暴力,首先要电池顶得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距可以
要暴力,首先要电池顶得住

我用的ACE 25C得,能行吧

楼主:
我的是花牌20c

网友:
20c的电池有点吃不住。

网友:
25c的电池,60A的电调,好的电机,加上正负11度的螺距,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电池是关键

网友:
11小了,pro我飞14度

网友(2010-01-03):
你这样的螺距能锁得住尾巴吗?

网友:
估计飞机会前后磕头

网友B:
14度的螺距可以营造瞬间弹射的效果,
但是马达和电池都工作在极限状态
需要飞手对持续时间拿捏得恰到好处,

网友:
我见过飞13°的  没见过14度   人家都用蝎子电机 电调·~!!30C的 lipo~~!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度的螺距可以营造瞬间弹射的效果,
但是马达和电池都工作在极限状态
需要飞手对持续时间拿捏得恰到好处,

 看来是没少飞,对这款飞机性能很熟悉。借这位兄弟的话,补充一点,我的做法,飞机螺距和尾舵快慢如何拿捏合适。
螺距先大概设置一个,一般都在12度,开3d去翻,看瞬间弹射的效果,软绵绵的就加螺距,弹射后飞机姿态变形就减。
尾巴的快慢看1/4自旋翻,看尾巴能不能回到180度的变换位置上。尾巴快慢调得合适,更能容易保证动作衔接后飞机姿态很正。
每个人手指头固有的快慢都不一样,所以这些参数都不一样的。
瞎弄,和各位共同探讨

网友:
 看飞手到什么水平了  12度正够现在用了

网友:
卢浩飞TG450,正负螺距超过16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