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头部追踪器在 FPV上 是 做 什么的

楼主(2009-08-07):
XGY-1000 头部追踪器

网友:
感应你头部的运动,操作摄像头云台跟着一起动

网友:
让模型追踪着人的脑袋飞,方便一击爆头。

网友A:
那这个东东是怎么安装的?需要和遥控器连接吗?不然他怎么发射无线信号?

网友:
用脑袋控制云台运动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东东是怎么安装的?需要和遥控器连接吗?不然他怎么发射无线信号?

通过教练控接线链接到遥控器上
一般使用第7.8通道,打开教练控开关,头追就好像学员控在控制第7、8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