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防水是不是这样做的?

楼主(2009-08-07):
今天买了管703,把好盈的60A电调外面的黑色热缩膜拆开重新做了防水,方法就是用703先挤到针管里在用针管挤到电调上包括每一个细缝涂满整个电调,最后再用热缩膜封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做的啊

楼主:

这样么

网友:
对!,就是这样

网友:
最好還是直接在線路板上小心的打一些環氧樹脂在管腳上面.
控制部份.直接刷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 这样做了以后,散热成问题了,电调发热厉害。!船用的电调是有水冷的哦!

楼主:
散热应该还好,我这个是60A跑小闪电用的。

网友:
请教
703这东西哪买?

网友:
玩船的才有必要做防水吧

我完飞机是决不做这个.这样散热我想会很差.何必呢.

网友:
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
玩电船很多都是这样弄的

网友(2010-06-01):
如果玩水机电调必须防水,否则损失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