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D180/D210的"180/210"是什么意思(但卡盘可以卡更大直径工件)?

楼主(2009-08-07):
D180/D210应该是可车件直径的意思吧?!但是D180/D210卡盘可以卡住更大的工件如450mm甚至更大的工件,那这个180/210倒底是啥意思呢?

Sorry,可能我混淆了长度单位了,应该是45mm,45mm<180mm,D180是绝对可以夹住的!(劳烦版主删了这贴吧)

网友A:
180,210mm是最大回转直径,450mm是加工长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0,210mm是最大回转直径,450mm是加工长度吧

450mm是工件直径!

网友:
我是这样认为的:180是最大回转直径,即主轴中心离导轨的最大距离是90mm,那么直径450mm的工件是不能装夹上去的

楼主:
唉,又找了半天找到图,借万用表DX的图片,他的车床是D180,看看巨粗棒料:

网友:
卡尺显示这是39.74mm,和450mm差很多啊
万用表用的是D180,照片上看上去感觉很巨大,其实不大

网友:
D180是车床可车的最大直径是180mm。
450mm是可加工的最长工件。

网友:
好像是 最大回转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