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汽油船难启动

楼主(2009-08-08):
赞同
反对
弃权
赞同
无
反对
无
QJ的26汽油机,原来的火花塞启动困难(但是第一次比较容易起,玩一会再启动几难了)
换摩托车用的后方便启动,但
舵机
误动作,请问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网友A:
要换专门的模型火嘴才不会干扰的,启动难换个电启动吧

网友:
用原配火花塞时机油是2T机油吗? 混合比是否机油过多?
换普通摩托车用的火花塞就容易启动就说明的先的火花塞有问题了。
摩托车用的火花塞火花对遥控信号有干扰的,最好换用专用火花塞

网友B:
问题是!
跳火空隙有没有调整好(或掉過在地上,压扁了空隙,而導至不能正常跳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