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接触电直,想进个亚托的,请教初级选机问题!

楼主(2009-08-08):
刚接触电直 还没弄清楚 250、450等的区别 好像大家飞450的比较多 亚托450有太多

的型号了,什么xl、se、se v2、sports super 等等的 卖的还有高级套装版的。请问哪个型号最好飞3D呢? 暂时停

飞油直,玩玩小电直 呵呵 各位推荐并介绍下吧! 另外,陀螺仪我想用手上的 JR g460t,这个和亚托套装版的GP750 锁定

陀螺仪 哪个性能更好呢? 买空机版的话,飞最强3D什么型号的好呢,或怎么改装?

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工作呢?

遥控器需要改些什么呢? 谢谢

网友:
没有玩过现在就想着飞3D了,厉害

楼主:
最近刚把RD6000硬件改成左手油门了 model 2    ,不知内部程序能做相应调整吗?(不调的话,微调功能键是对称的)

楼主:
呵呵  就是无聊   模拟器上也玩烦了  暂时承担不起90机油直 先玩下电动的感受下“炸鸡”   嘿嘿

网友:
你新手就玩sports就可以了

楼主:
想的是 反正钱都要花 就直接买好的了   难道pro 3D起来太爽了不易控制?

网友:
pro你刚刚上根本玩不来3D,你若是想玩那就多买几台

网友:
sport高级套装版

网友:
新手还是皮带的比较好,好修,PRO是轴转修起来麻烦,SPORT可以考虑

楼主:
pro 和 sport   飞3D主要差异是什么呢

网友:
建议LZ飞SPORT
性价比比较高
飞行成本也比较低

网友:
做好砸的思想准备的还是买山寨机身合算

网友A:
450最强3d应该是pro吧(只是亚托品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50最强3d应该是pro吧(只是亚托品牌)

高手无所谓什么型号,木剑也能砍死人

网友:
sport,你不会后悔的

楼主:
呵呵 看来sport比较适合我了  多谢各位的建议     我有g460t 陀螺,和gp750性能差不多吧?   没必要买高级套装版了吧      请问买标准版的机身应该和高级套装版一样吧   不过好像我还要单独买舵机

网友:
差远了,你最好还是套装,但是舵机还是换了

楼主:
 o~~        所以舵机都换?还是只换陀螺的舵机哦?

网友:
我也觉得 还是不要一下子买的这么好为妙 啊 可以先买小的飞飞成本也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无所谓什么型号,木剑也能砍死人

错,高手心中有剑就能杀人

网友C:
楼主都说了以前是飞油机的,现在来感受电动了。直接上PRO套装好了。

网友D:
建议LZ飞SPORT

网友E:
从大飞机飞到小飞机,心理压力会小很多

网友F:
对你而言什么型号都一样,根本飞不出区别,等会3D了机机也差不多该换了

网友G(2009-09-15):
楼上看来是推荐直接 进 pro了哦?
主要是还没飞过3D 只有在模拟器里飞过哦~~
怕玩sport一段时间后又想进pro了~ 成本就提升了~ 那还不如直接进油机90 3d 机机~
有魔友经历过这样的吗?

网友H:
要说练技术还是SProt好点,PRO是做精品飞行用的,呵呵

网友I:
SProt是不是飞魔士这个牌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