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推荐电机电调

楼主(2009-08-08):
我现在用飞越450 202*3 262 410
XXD2218电机
XXD50A电调   配合3E电池 感觉飞悬停不超过6分钟,感觉就没电了{严格打计时表}

是不是 这套电极电调 超级费电啊,怎么别人的都是7-10分钟?????

请高人 指点 如何升级  电机电调?

网友:
你试试好盈铂金40A和AKE3800FT,我用ACE可以8分钟下来3.75v

网友:
用手拨大齿盘顺滑吗?机子装得不好也会比较耗电,而且xxd电机也是比较耗电的,可以换ax的,还可以。

网友:
42000KV马达 60A电调

网友A:
XXD的东西太垃极了!电调用几次线性就变很差了、再用几次就彻底不能用了。电机不但效率很低,而且底座的螺纹孔特别容易滑丝。那么多商家卖XXD东西,估计是进货价特别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XXD的东西太垃极了!电调用几次线性就变很差了、再用几次就彻底不能用了。电机不但效率很低,而且底座的螺纹孔特别容易滑丝。那么多商家卖XXD东西,估计是进货价特别低。

线形问题 感觉到了不过不是特别突出,但是电机没出现花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