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准备入手T45或者F16,关于电调的问题!!!!!40A还是50A或是更大??

楼主(2009-08-08):
解决了起飞的问题!!!现在想问问关于电调的问题!!!

选择40A、50A、60A????????

40A是否嫌小????本人可是有空中电调过热保护而炸鸡的经历!!!!!

喜欢像真机,不喜欢KT机!!!!

看中T45和F16.。。

看了一些资料,说T45适合新手飞,而F16需要一点函道飞行的经验!!听卖家说,T45必须安装起落架来起飞,F16可以不安装起落架,直接可以在草地上滑跑起飞!!!!

我是希望不安装起落架,直接草地滑跑起飞!!!动力仍未原装的64MM函道和4000KV电机,3S锂电池!!!!

本人新手,未飞过函道机,固定翼也只是飞了几次!!!!还有其他固定翼推荐?SU—27?塞斯纳不要!!!

网友:
T45相对f16是比较好飞,但对于新手的话,还是很难的,除非米多加心灵超强捍,不怕炸机打击,不然还是规矩点先飞上单翼机

网友:
如果你确实很有钱的话,可以一次多买几架,炸完就换一架,
如果没有钱的话,还是买个简单的练习机先飞起来吧
如果确实没有很多钱的话,建议看看帖子
http://bbs.mx3g.com/thread-61829-1-1.html
别被涵道的漂亮冲昏头脑~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T45确实不可以不装起落架???直接草地滑跑起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T45确实不可以不装起落架???直接草地滑跑起飞?

不可以的

网友:
楼上正解,为什么一定要滑草起飞呢?

成功率很高吗?哈是怕炸?

网友:
T45很好飞,只要飞过其它固定翼就可以飞,不要被他们吓着,又不是什么高科技,我觉得比有些螺旋桨的还容易操纵,只是要练练降落,速度慢点就行!本人如魔2个月,到现在飞了5钟函道机了,真的不难!

网友:
T45f飞起来跟螺旋桨电固一样,因为翼展大升力够过弯不容易掉高度。只是要注意速度,过底易失速,还有降落速度比较快技术要求高点,有草坪也可以不用起落架降落的 !手投起飞!!

网友:
所有涵道都不建议不带机轮在草地上起飞,草,树枝或石子吸入涵道就麻烦了
建议带轮滑跑或手丢

看下前几天飞的F18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7050

网友:
原配动力50A足够了

网友:
不装轮子草地滑跑起飞真是没听说过,还是手掷起飞吧!

网友:
f16好飞啊 低速高速都可以 我已经飞烂好几架f16了 呵呵

网友:
当然是T45飞行很稳定,特别是EPO的,就是航道中 的练习机

网友:
T-45速度不是很快,适合新手哦!

网友:
我是个新来的阿菜,想自己做个涵道帅机,谁有帅图啊发给我啊 邮箱是515051370@qq.com  还有就是我需要准备什么零件啊(给我全点详细点啊。人家是菜菜鸟么,价格么便宜的最好了 先做好炸机的准备 嘻嘻)最好把 电机 遥控 电调。。。。。。等等 什么的都说详细点啊  先谢谢大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