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倒退航线时,锁不住尾,怎么办

楼主(2009-08-08):
450的飞越机机,401+262HB,高速倒退航线,锁不住尾,是哪的事呀,都摔两次了,

网友:
重新调中点

网友:
我也有这种情况,一直没找到原因,有一次大炸,换了尾滑套,就好了~~~~

网友:
好像262根本就是力量不够!

网友:
力量不够

网友:
262HB我拆过,那个简单啊,而且精度也不如9254

网友:
是技术问题多点吧:P

网友:
楼主,做一下尾桨平衡!
通常是这个 问题导致的!

尾桨不平衡 最后伴随着共振

我也遇到过!

网友:
450用262是没问题的,应该是调整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过倒退出问题

网友A:
401倒退本来就会这样的,而且是随时无先兆的出现的。

网友:
说401好的兄弟过来看看吧

网友:
262HB,力度严重不够!S9257好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1倒退本来就会这样的,而且是随时无先兆的出现的。

呵呵,没调好不能怪401哦

网友:
调不好的陀螺要它干什

网友:
尾舵机力量不够,
有人比喻成拉一根竹杆跑,和推一根竹杆跑的区别
跟陀螺仪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
LS 点评极度经典

网友:
行程小了,调整一下

网友:
应该是中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