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联上固定的刹车盘的螺丝断鸟~~

楼主(2009-08-08):
中联上固定的刹车盘的螺丝断鸟~~

不久前小炸了一次,刹车盘有点歪,因为之前我直接功紧螺丝,刹车盘就可以校平回来,谁知道这回一弄,螺丝就断掉了,请看图~~~~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取出来吗?   哈哈哈,附:我知道换中联可以~~~嘿嘿,这个就不要推荐给我了

楼主:
早知道当时直接换螺丝了

网友:
手电转转下来

楼主:
如何钻?用钻头?

网友:
上螺丝胶的了,哎,麻烦了。

你可以尝试一下用个螺丝焊一点点,然后尝试螺出来看看行不。

网友:
很难搞哦,我的那个中联两边的螺丝断了 自己就用1.2的钻头钻了 谁知钻偏了,报废     lz可以把它拿给搞钻床的人弄,自己没技术不要乱搞 不然就得*****

楼主:
  看来还得要有专业工具~~,唉,算了,就不用刹车盘吧,中联还能用,搞费了还赔大了,

网友A:
实际上刹车盘可有可无的,没有刹车盘炸机时候不容易伤浆夹 真要是不好弄出来这么飞也无所谓
你仔细观察下断螺丝,如果在外面有突起用指甲刀之类的就能拧出来
taobao有专门的断丝取出器 ,不便宜 ,有条件的话备一套以后就省心了

网友B:
有胶的话,基本上不好取了,把中联拆下来用火烧少,在用钳子夹住螺丝一点点的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胶的话,基本上不好取了,把中联拆下来用火烧少,在用钳子夹住螺丝一点点的转

搞不了,试过了,夹不住,露出来的才一点点,而且我是逼紧的时候断的,看来是拆不了,我记得是上有胶的,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刹车盘可有可无的,没有刹车盘炸机时候不容易伤浆夹 真要是不好弄出来这么飞也无所谓
你仔细观察下断螺丝,如果在外面有突起用指甲刀之类的就能拧出来
taobao有专门的断丝取出器 ,不便宜 ,有条件的话备一套 ...

谢谢。呵呵,我现在就这样飞着呢 ,也别无他法了。

网友:
看起来露在外面的不少,用钢锯开一条沟,再用一字螺丝刀取下来,懂了吧

网友:
取不取没关系,

网友:
找个小点的钻头从中心打下去,然后在螺丝上套反扣,用反扣螺丝拧出来。
找个尖一点的东西在螺丝中心点个窝,这样就很容意打正了

网友:
 其实我至今都不知道那刹车盘是干什么的,我朋友的飞机上的早没了,照样飞的很好。。。。。

网友C:
LZ没有看到有很多人就是拆掉中联在飞吗,这个事好事,免得大桨夹弯掉

网友(2010-01-29):
其实刹车盘上不上无所谓,只不过这样子有点丑看得不爽

网友:
不要刹车盘啊!

或者用1.5的丝锥反转,螺丝就退出来了

网友(2010-11-27):
或者加热,用个点焊吧螺丝焊上,接着就拧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没有看到有很多人就是拆掉中联在飞吗,这个事好事,免得大桨夹弯掉

只见有拆刹车盘的没见有拆中联的
无解??
拆掉中联飞太牛B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