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尾舵机DS520发热正常吗?

楼主(2009-08-08):
飞了一段时间的大小LAMA,终于上450了,现在能不用练习架对尾悬停一块
电池
了。
有一问题请教如下:
我的
陀螺仪
是KDS800,尾
舵机
是DS520,基本上能锁尾(飞的时间长了有一点温飘),
但是飞上3-4分钟,尾舵机DS520有一定的发热现象,估计在40-50度。如果飞的时间长了发热就更厉害,
请问这个正常吗?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发热正常,但是40-50度高了,建议首先消除飞机抖动,因为那样会加剧发热。

网友B:
发热到50度,用手一摸明显不对劲。
检查一下尾推是否顺畅。其实舵机力气不小的,有时候虽然打作用方向舵观看貌似很顺畅,但是尾舵有可能是花很大力才拉动的。
取下尾端的球头扣用手拉动球头看是否顺畅,如果不顺,就润滑尾轴+适当松一下尾夹和尾中联。
飞行过程中你别看尾舵似乎是不动的,其实它是在时刻抽动来调整姿态的。
另外,建议刚摘下练习架的朋友更换一个宽一点的脚架,很便宜的,10来块钱。

网友:
没那么夸张吧 40 5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