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的锂聚电池要充多久才好

楼主(2009-08-08):
用的是固朗450配的充电器,充了3小时了绿灯还没亮

网友:
固朗450配的充电器不是太好,一定要换的其他的。一般要200多元吧

网友:
这,就要看你的充电器的“说明书”了。。通常的快速充电、饱满点算应该是80分钟充满。

网友:
ls的对于LZ你不用说这个,

说点实.际的!
LZ.这个要看电池容量是多少毫安.不是20C和25C!
最普通的充电器充2200毫安电池至少要充5.6个小时.

网友A:
再买个充电器嘛~~~1个小时内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买个充电器嘛~~~1个小时内搞定~~~

还有15分种能搞定的

网友:
这个要看电池的容量

要是2200mAh ,1A充电,差不多要2个多小时,2A充电1小时左右,5A只用20分钟左右,10A 10分钟差不多了。

网友:
100A 1分钟就差不多了

网友:
2A 充1小时20分

海恩迪HND的lipo-3s-2a 真正独立平衡充,2A充电1小时20分左右搞定,不用那么苦苦等候

网友:
我现在一般一个电池要2小时

网友:
要是能做到1000A充电那岂不是秒冲了?

网友B:
楼上说的是秒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是秒杀吧!

看来是秒炸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