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在线等待答案 电调的散热及安装问题 请老鸟解答

楼主(2009-08-08):
看了好多关于电调加装散热片的帖子 一直疑惑是否我也需要把我的电调给改一下 配置是2212 1000KV
电机
9050桨 11.1V 1500MAH 20C
电池
30A新西达电调 我有必要改装吗? 看有的前辈都没加装散热片 如果不装的话是不是直接把比较平的那面粘在JJ上就行了 还有 电调是否很容易烧掉啊 请老鸟指点下

楼主:
没人回答啊 自己顶一下先

网友A:
你这个功率不算什么的,,完全没必要加散热。。
(我的电调实际工作电流也就不到15A,根本不热)
15A以下的“实际电流”,都不用加。(30A 只用了一半的能力)
看样子你是玩直升机的吧??电调不用担心,,除非是你的电机先坏,电调都不容易坏的。

网友B:
不用改装,30A的黄皮xxd,起码25A可以长时间抗。你这个配置全速转20A都够了,考虑你的电池吧。

楼主:
哦 受教了 感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