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锯条怎么分割

楼主(2009-08-08):
找了根高速钢机锯条,1.8MM厚,想分割成条状做切断刀用,不知道怎么分割。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
用角磨机,切割,有专用切割片可选用

网友B:
台钳夹紧,用锤子砸断

网友C:
等离子割

网友D:
当然线切割了

网友E:
洗床夹切割片 不用高钻速也能割 防止鬼火 /1.8毫米真是太容易了,4毫米的都这样切。

网友F:
控制一下温度,砂轮可以吗?

网友G:
先用砂轮磨一条缝,夹在台钳上一砸就可以了

网友H:
楼上的方法我用过,后来有线切割就不用了,效果还行,就是费点材料,用砂轮磨得留出五六毫米的量才成。

网友I:
有中1mm厚的角磨机切割片。

网友E:
原帖由
zhjiju
于 2009-8-8 22:32 发表
有中1mm厚的角磨机切割片。
没有那么薄的吧 厚的有6毫米 2.5 和1.5的 没见过1的

网友J:
当然线切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