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TI 125A 水冷无刷电子调速器可以设置双向吗?

楼主(2009-08-08):
请说说

网友:
可設置正反向,但不是同步的‧

网友A:
简单来说,船是不需要后退的。。。如果是M4螺纹的浆,你后退了,就有掉浆的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说说

可以在不改动电机和电调的连线下,设置顺时针转,和逆时针转, 但暂时没有带倒车的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来说,船是不需要后退的。。。如果是M4螺纹的浆,你后退了,就有掉浆的危险。。。

象真船,就要倒车。   一般是用硬轴。

网友:
这个设计比较聪明。。。省的费力去插拔线了。。。还有油门时自学习的。很很强劲。我喜欢。呵呵

楼主:
仿真船用,需要前进、后退。

网友:
ETTI Marina Product 暂时没开发专门给仿真船用的倒车程序. 但不久的将来会慢慢完善.

网友:
希望有倒车~倒车的速度可以很慢~但是可以避免船开到死角无法出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