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TDF6A(35MHZ)天线断了,找了一根,但长了约16厘米,可以吗?

楼主(2009-08-08):
我的TDF6A(35MHZ)天线断了,换了根其他控上的,但比原来的长了约16厘米,可以吗?有何影响?
如果不全拉出 让长度跟原来的天下一样,可以吗?谢谢了!

网友:
拉一下距离不就知道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TDF6A(35MHZ)天线断了,换了根其他控上的,但比原来的长了约16厘米,可以吗?有何影响?
如果不全拉出 让长度跟原来的天下一样,可以吗?谢谢了!

估计剪成一样长就好。

网友:
可以,缩短16cm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