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定速器在10c的开关问题

楼主(2009-08-08):
在governor里面,定速设在c开关,up=开 cntr=关 down=关 道理上是up=关 cntr=开 down=开 的,为什我的会这样,请问高手我的控里面是不是那里设错了,谢谢了

网友A:
UP 0% 定速不开
CEN75%是1800转
DOWN 85%是2200转

网友A:
另外, GOV里面的“MIX” 要开到ACT 7通道要射反向 ; +CH7
将开关跟IDEL开关E设置在一起 那么NOR模式下可以直接设定到70% IDEL 1 设置在80%
大约是这样

楼主:
原因已找到 原来在7通道那我没有设反向 谢谢各位达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