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1:10电大脚好盈无刷无力???

楼主(2009-08-08):
wordpress, 模型,遥控模型,遥控迷,遥控车迷会,遥控车,车辆模型,车模,遥控飞机,遥控赛车,模型论坛,买模型,卖模型,航模,遥控直升机,静态模型,手办模型,海模,汽油船,军事模型,模型车,遥控漂移车,汽油车,平跑,越野车,buggy,truggy,IFMAR,RC,rcfans,车迷,Tamiya,Kyosho,teamxray,serpent,HPI,STS,SH,Futaba,Sanwa,南大,hongnor,hsp,himoto,cen,axial,竞速,车模比赛,模型商店,模型二手交易,车辆模型协会,rccar,rcmodel,rcplane,鸿诺,KM,F3A,遥控快艇,rc china,Miniz,电车,漂移,iwaver,HPI,蛇仔,baja,teamrcfans
我的HL1:10电大脚最近上了套无刷RC
Fans,rc model website in China,中国最好的模型网站,best RC model website in China,rc hobby,szbamboo,jovi,rcbamboo,林灏,何志睿,interdog,unispeed,rc news,rcshops,rc products,China RC Model,rcfans@gmail.com,遥控车,遥控模型,rccar
但起步无力,车很抖咔咔的响
好盈35A电调+13T电机(套装版的)电机KV标称3000
电池充满电的,调整卡设置所有的起步模式和进角好像没有效果,为什么啊 ,怎么办???

请大家帮忙啊,谢谢啦!!!

网友:
伞齿 扫了?或者 大齿和  电机齿太紧了

网友:
35A上大脚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
电调偏小,KV偏高

网友:
才买的恒龙大脚,轴已经弯了两根了,今天竟然撞断了一根,大家知道北京哪有卖便宜的配件吗?或者便宜的网店!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换了好盈KV1200的电机好多了。但起步还是有咔咔的声响,只是小多了。

网友A:
HL车都说不好

网友(2009-11-05):
差速器里的大齿和小伞齿间隙没调好

网友:
换低KV可以,明显电流不足

网友:
谁说HL不好,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2009-12-13):
我是玩HL过来的,对HL有比较深的研究,,,LZ所说的问题我来一一解答你,
卡是因为无刷的低线性不好,起步卡是正常的,之前我的HL上70A加3660  2700KV电机也是起步卡,但速度有70多,何况你上35A,,,我就郁闷了,哪有大脚用35A的啊,晕死,,,评我的经验,,建义楼主,,去论谈收个TRA的高压电调,,上双580电机,加16T齿,保你玩的爽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不过我换了FS的大轮胎,换上之后车子显的大很多也很霸气,所以只能用12T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L车都说不好
我想是因为HL便宜吧,拿三K的车来根HL比,没法比的,要我说,其实都一样,170万的宝马撞墙然道就不坏????关键是什么样的车怎么样的玩,力度要控制好,,像我群里一位朋友说的,拿HL从五米跳下来,再甩出二十多米,结果就不用说了,大家都能想像的到,,...那像这种情况是HL车质量不好呢,还是玩的过激了呢,,我想不说大家也能明白
呵呵,RCRC,,烧钱的主,把端不好,到头来落个口袋空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是因为HL便宜吧,拿三K的车来根HL比,没法比的,要我说,其实都一样,170万的宝马撞墙然道就不坏????关键是什么样的车怎么样的玩,力度要控制好,,像我群里一位朋友说的,拿HL从五米跳下来,再甩出二十多米,结果就不用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