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诉亚拓的螺丝!!!

楼主(2009-08-08):
**的亚拓螺丝实在太差了,圆头螺冒孔太浅.很容易滑牙...真是欠插,能不能出个升级件,插深1MM就可以了.

楼主:
千万别说是为了偷轻而设计.我要吐血了,买来弯曲的传动轴(包装完好),还有主轴的孔位偏离1MM以上,导致齿轮穿不过去...亚拓是我飞过质量最差的飞机,我XXXXXXXXXXXXXXX

网友:
亚托的螺丝已经使我损失:
1.尾管固定座一个,至今仍带伤飞行!!!
2.因侧板上的螺丝滑牙,所以拆除滑牙螺丝时,侧板被刮花!!
3.水平尾翼上一个螺丝滑牙,至今未炸鸡,所以暂时可以不拆!!
4.其他地方仍然有滑牙螺丝,因为没有炸鸡,懒的搞。。

特地换亚托的原装螺丝刀,依然有大半滑牙螺丝不可以拧下来。。。螺丝刀插进去,稍微用力就滑牙!!!!

亚托的螺丝,我心中的痛!!!!!!!!!!!!!!!

网友A:
我的600摔了不下20-30次了,飞到现在螺丝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过,LZ够倒霉的传动轴都会弯应该是运输路上给压的,快买彩票去,可能中奖

网友B:
说实在的,这个和一个玩家的经验有很大关系,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在的,这个和一个玩家的经验有很大关系,呵呵

本人折腾直机也有7,8个年头了,主流的飞机从雷虎30到90,HIROBO PLUS到EAGLE 3WC,实在没有遇到质量比亚拓差的飞机.
这是我的第三台700N,第一台滑牙不知是什么时候了,以后拧每个螺丝都是小心翼翼,要狠狠的朝里按着拧,没想到悲剧还是发生了...
可能是我螺丝胶的量控制不好,没有精确到0.00001克
为什么其他的飞机都不会
或许八褂和亚拓不合,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600摔了不下20-30次了,飞到现在螺丝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过,LZ够倒霉的传动轴都会弯应该是运输路上给压的,快买彩票去,可能中奖

我摔的飞机不下200-300架了,传动轴运输途中压弯是不可能的,首先外包装还是完好的,不对,应该堪称"完美"

网友C:
的确是这样,老虎油帮我改亚托700汽油机估计累得半死为这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确是这样,老虎油帮我改亚托700汽油机估计累得半死为这螺丝

我也下决心把700改汽油,安象真壳,这样会省事很多,也干净,拿KASAMA来做练习机算了

网友:
螺丝胶要少搞点啊!多了肯定死掉!我的就是螺丝胶搞多了!也死了好几个!不过是金属的地方!用火烤烤就拿下来了!

网友:
山寨王中王,快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在的,这个和一个玩家的经验有很大关系,呵呵

呵呵,你买个亚托500ESP看看!!!我也玩了不少飞机了,没见过像亚托这么差劲的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在的,这个和一个玩家的经验有很大关系,呵呵

吐啊,吐啊的就习惯了

网友:
我也有過類似的情形~~~後來才發現原來是二個問題:
1 六角扳手的問題,六角扳手用久了會磨損變小 (螺絲用久了,也要換掉)
2 我的膠水又用太多,也用錯膠水R48(螺絲是用藍色的T43,軸承是用綠色的R48)粘死啦!
造成螺絲粘死,又用了磨損的六角扳手,那螺絲就很容易滑牙……所以要注意以下三項
a 六角扳手用久了就該換
b 膠水T43分享給大家啦!
c 螺絲用久了,也要定期換掉,螺絲是屬於損耗品
分享給大家啦!我想樓主一定用了破爛六角扳手吧建議快點換掉吧買組專業一點的工具啦!

楼主:
1:螺丝胶的问题我不想多说,我一向很小心,我所有飞机都用美国中强度的胶,没有用什么R48和T43.
2:我手里还有3套一模一样的亚拓工具,不知道有多新,(话说回来,亚拓的工具实在也不怎么样)
3:螺丝用多久要换?这几个滑冒的螺丝不是第二次拆卸就是第三次,不可能再多了.螺丝不去拧它的话,是否还有质保期?如果有,这个期限是1年还是2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台飞机也不过半年,千万别再说保存环境会有影响了

说到这里,似乎都没有正面的回答质量问题,多是在说经验,方法啦,是在打击我的自信心吗?玩了这么久螺丝不会安不会拆,玩亚拓,拧一颗螺丝都要很细心,简直是一门艺术.实在很失望

网友:
yt的确是有这个缺点啊!!

网友:
亚托600,500,250的螺丝是豆腐渣中的极品,机身70%螺丝滑牙,450pro,700的稍好一点,为何不见我的VIBE50,90又不会这样?说实在的作为一个付钱的质量检查员我是相当有经验的!

网友:
人在福中不知福
說實在的,yt螺絲是我所飛過上W元高檔機當中質量算高
yt 600 700我已經飛快一年,我的習慣大約每50~60個起降,必更換幾根較需注意安全的重點螺絲,至今從沒發生花牙斷牙問題
反倒是遇見
我認識的飛RAPTOR沒十趟就要表演空中自我練熄火降落   TT50原廠鈦版的離合器4根螺絲斷了
我現役HIROBO Freeya 螺絲幾個拆卸後螺絲頭花掉,5個起降左右主軸中心座斷在主軸裡,HIROBO WC2亦有同樣毛病

下為TT50原廠鈦版的離合器4根螺絲斷圖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人折腾直机也有7,8个年头了,主流的飞机从雷虎30到90,HIROBO PLUS到EAGLE 3WC,实在没有遇到质量比亚拓差的飞机.
这是我的第三台700N,第一台滑牙不知是什么时候了,以后拧每个螺丝都是小心翼翼,要狠狠的朝里按着拧 ...

LZ 你的話我很懷疑
如果你擁有這麼多的高級機,飛行時數又這麼久,你應該是一個很會調機裝機還有一堆好工具
尤其是EAGLE 3 wc 要能裝到不失控,就有多麼不簡單
但是從你的發言中,感覺不到你擁有這樣的技術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Z 你的話我很懷疑
如果你擁有這麼多的高級機,飛行時數又這麼久,你應該是一個很會調機裝機還有一堆好工具
尤其是EAGLE 3 wc 要能裝到不失控,就有多麼不簡單
但是從你的發言中,感覺不到你擁有這樣的技術

干脆我来替你总结吧.---凡是使用YT飞机滑牙的原因都是使用者自身的原因,和YT一概无关. PS:以后相关帖子一律适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干脆我来替你总结吧.---凡是使用YT飞机滑牙的原因都是使用者自身的原因,和YT一概无关. PS:以后相关帖子一律适用.

干脆我来替你总结吧.---凡是开车,车子一定要能动,只要车子不能动一定是车子的问题,管它有没有油,有没有轮胎,如果车子不能动,和我一概无关   PS:以后相关帖子一律适用.

网友:
别的我不知道,反正我450PRO的螺丝很差,我已经都换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你的話我很懷疑
如果你擁有這麼多的高級機,飛行時數又這麼久,你應該是一個很會調機裝機還有一堆好工具
尤其是EAGLE 3 wc 要能裝到不失控,就有多麼不簡單
但是從你的發言中,感覺不到你擁有這樣的技術

你的怀疑是有道理的,还是去问问本地飞友吧,我说得都不算数.
我在福州2年,之前的6年都在贵阳飞,我姓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你的話我很懷疑
如果你擁有這麼多的高級機,飛行時數又這麼久,你應該是一個很會調機裝機還有一堆好工具
尤其是EAGLE 3 wc 要能裝到不失控,就有多麼不簡單
但是從你的發言中,感覺不到你擁有這樣的技術

忘了说,近2年我80%的飞机都是飞友帮我安的,偶尔我修修飞机
EAGLE 3是比较复杂,调试麻烦一些,虽然我耐心差一点,不过这点经验我还是有的.
也难怪,和亚拓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上的东西.拿来比较是不妥当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楼主:
我来总结一下吧,这里托比较多,商家也有,厂家的人也有.
没有人正面回答自身产品的质量问题
反正所有的责任都在于玩家的经验不够,工具不行
还有一点就是玩家的话都是吹牛,发贴多的人永远是真理.

网友:
YT螺丝的质量问题看来不是个别现象哦,还好我选择了风神:funk:

网友:
LZ是
引用 网友D:

LZ 你的話我很懷疑
如果你擁有這麼多的高級機,飛行時數又這麼久,你應該是一個很會調機裝機還有一堆好工具
尤其是EAGLE 3 wc 要能裝到不失控,就有多麼不簡單
但是從你的發言中,感覺不到你擁有這樣的技術

哈哈,LZ是福州本地米人模友,技术本地能排前三。JJ很多,非常能折腾。不过比较低调,闷骚型。
亚拓螺丝确实差,我500ESP到手全换了冰人螺丝,450上几个拧不下来的螺丝,把侧板搞的花花的。
可以买吧HIROBO的螺丝刀试试,咬合比较紧,有些螺丝滑了,角度倾斜一点还是可以搞下来。

网友:
反正大家说的我是都看进去了

心中有底就可以了

网友:
YT的螺丝是很容易划丝,我现在都是带伤飞行~

刚刚炸机是我相当不爽

网友:
一般YT螺丝3-4次使用就该换了
我一般都换成五金店的,就是贵了点,1.5元一个,不过真的很好, 很难弄坏, 特意试验了一次,刀头都拧坏了,螺丝还没事

网友:
其实再好的螺丝也好,螺丝刀也好,都会有寿命,而直升机本身就是因为摔机、修机,拆装频率又很高,自然就比较容易损坏了。
我的经验是首先好的工具是必须具备的(那种L型简易工具和国内廉价生产的螺丝刀还是直接扔了吧),飞机螺丝根据说明书该用R43的地方别用R48或者其他品牌的高强度螺纹胶,如果用R48松是100%不会松了,不过拆的时候只要以上多了就是几乎100%滑牙了,当发现拆装的时候已经有松动要滑牙的迹象了,用热吹风吹一下再拆,别硬拆,同时拆下来后及时更换新品,我用这样的方法飞了4年,螺丝几乎没有滑牙的现象。

网友:
全!衰在垃圾螺丝!无言

网友C:
为了700的亚托螺丝,想去厂家定制的,把罗口定制深点,结果是1万个起订,哎无语

网友:
毕竟一分价钱一分货
亚拓还是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700的亚托螺丝,想去厂家定制的,把罗口定制深点,结果是1万个起订,哎无语

1万个多少钱?如果1个1块.我要1000个.组织几个人团购,不知道是否现实

网友:
亚拓的螺丝质量是不咋样我的500全换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干脆我来替你总结吧.---凡是开车,车子一定要能动,只要车子不能动一定是车子的问题,管它有没有油,有没有轮胎,如果车子不能动,和我一概无关   PS:以后相关帖子一律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