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N una6可以充一节锂电吗?

楼主(2009-08-08):
请问UN   una6可以充一节锂电吗?
不是说是6路独立的吗,如果我做个插头,2s的插头,只在前面两根接电池,后面一根线空起来,插入2s插座,可以一节正常充电吗?
因为我很多电筒都是一节锂电供电的》

网友:
貌似可以,没试过

网友A:
我也计划这么充18650 麻烦测试完毕通知声:)

网友:
可以的,我试过

网友:
单节锂电池 lipo-3s-2a可以充。

单节锂电池 lipo-3s-2a可以充。

网友B:
从1节到6节都可充的。标准使用为2Sx3、3Sx2、6Sx1,若要单充1节或4节电池,自己DIY一根充电线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1节到6节都可充的。标准使用为2Sx3、3Sx2、6Sx1,若要单充1节或4节电池,自己DIY一根充电线即可。

正解!!

网友:
不愧为6路独立充啊

网友:
都热情的回答完了。呵呵。可以。我冲过。

网友:
我都没有试过呢

网友:
4S、5S可以插在6S接口上充吗?    可不可以把3个2S、2个3S、1个4S(或1个5S)同时插上充电

网友:
能不能显示每节电池实际的充放电量?

网友:
lipo-3s-2a可以充单节锂电池 有1/2/3节电池接口,可以找转换东西充手机电池 1A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计划这么充18650 麻烦测试完毕通知声:)

既然是全独立结构,理论上就是可以的,不过我还没有买,臆断而已,哈哈。
我也是准备买一个两用 模型3s电和手电18650充电用,试想6节18650一起冲那是何等的吃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