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铁板上开20MM的孔

楼主(2009-08-08):
用台钻在10MM厚铁板上开直径20MM的孔,合金开孔器和麻花钻都打不动,不知为什么,有什么技巧没有。

网友:
合金转头

网友:
可能是淬过火,要退火后在打孔,或者是材料的问题,象弹簧钢就打不动

网友:
什么地方芭下来的铁板 别是坦克装甲  没理由钻不动  100转速 不信钻不动。没钻反吧

网友:
先钻小眼 再用大钻扩孔。

网友:
在车床上车吧

网友:
钻头磨好了吗?如果角度不对钻不了!

网友:
估计是钻头没磨好,不然肯定能钻

网友:
起码也上个图 说一下料的材质啊

网友:
只能瞎猜

网友:
怎么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台钻在10MM厚铁板上开直径20MM的孔,合金开孔器和麻花钻都打不动,不知为什么,有什么技巧没有。

我估计你的问题主要就是转速太快了 用20的钻头钻10个的铁板转速也就100转左右吧 快了肯定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你的问题主要就是转速太快了 用20的钻头钻10个的铁板转速也就100转左右吧 快了肯定不行

再加点水或者油冷却一下 (钻头一定好磨好)

网友:
多大床子?风钢最大切削速度10m/s有没超速啊?

网友B:
用20mm钨芯穿甲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20mm钨芯穿甲弹

不如我们使用大功率激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台钻在10MM厚铁板上开直径20MM的孔,合金开孔器和麻花钻都打不动,不知为什么,有什么技巧没有。

千万别用合金开孔器打这么厚的铁板,合金开孔器是专门开不锈钢薄板用的,因为合金开孔器中心不准,即使给你硬打下去了,台钻也许就废了,迠议用线切割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