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向诸位请教一个G3模拟器的问题...先谢了!

楼主(2009-08-08):
为什么照步骤安装好G3后、始终有两个通道不起作用!进入游戏也是这样!根本没法操作!
请问怎么回事啊??还需要再设置什么呢???

网友:
不懂 帮你顶起来让前辈看到

网友A:
试试在菜单里换个控制器, 我的菜单里有3个, 以前默认的也是不行

楼主:
请问是那个菜单啊???鄙人真的不太懂呢!

引用 网友A:
试试在菜单里换个控制器, 我的菜单里有3个, 以前默认的也是不行

或者有截图...谢谢!!!

楼主:
另外 为什么我的装好后在控制面板里面的游戏控制器里面有两个游戏控制器呢?

我感觉应该只有一个才对吧?

网友B:
什么控啊?

楼主:
是原配的模拟器专用控 而非飞机控

引用 网友B:
什么控啊?

网友:
G3.5、G4.5汉化见http://blog.sina.com.cn/moniblog

网友:
我玩模拟器,只要飞机起飞之后,不管什么高度都是往左偏的,有谁能帮下么?个人感觉调节的时候都是居中的,还会有其他什么问题呢?不能发帖,只能占用LZ的帖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