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制保姆往lipro上接错线三极管烧了,感谢铜河老大提供代换的三极管型号。

楼主(2009-08-09):
先看图:

正负极符号代表lipro充电器接口的正负极,由于充电保姆电路设计失误,所以导致印刷电路2、3线反了,又因为连接充电器与保姆的4根连线全部接反且未调换2、3线,又导致出现了上图中所示的错误接法,lipro直接冒烟,现在1、3路开机自检后红绿灯常亮,第2路没反应,拆开看了一下,第2路也就是中间那一路的一个三极管都烧裂了,现在问题来了,从图中看以看出来,因为连续的错误导致中间那一路的电池正确的接到了充电器上,为什么反而中间这一路烧的最厉害呢?

使用铜河老大说的2SC2073,一查参数才1.5A,感觉有点热,加了3片散热器,目前正常使用中,感谢铜河老大!~~~

网友:
哈哈中间那个2个电池的电压+起来了啊当然就坏的厉害了

网友:
真是万幸啊

我也有lipro+你的充电保姆。

幸亏我没往一起接过,哈哈。RP好就是好

网友:
我就用LIPRO +充电保姆啊~!很好啊~!你把2-3根线反接~!现在用着挺好的~!设置1。5个小时自己动切换,从3.8开始冲差不多1.5个小时充满了~!正好换下一个,一个晚上充6块~!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
绑顶,还说是谁这么傻逼把电池方向都搞反了,原来是熟人。哈哈哈哈哈。

网友:
哈哈哈~~~~~~真是熟人也!顶一个!
三极管我用一个TO220封装的2SC2073直接换上顶二个小三极管效果不错。

网友:
G.T.POWER A6 -GT(广泰)A6智能充电器怎么配外接电源和电瓶啊 救命

G.T.POWER A6 -GT(广泰)A6智能充电器 买了好几天 硬是用不了 不知道怎么给他配外接电源 多少W 多少安 什么型号都不知道  想给弄个12伏的电瓶做电源 电瓶也不知道要买什么型号 什么价位 我去买东西都问要多少瓦 多少按  我要疯了 那位大侠知道啊 麻烦说下 救人一命 剩造七级浮屠啊

楼主(2009-09-17):
只要电压12V就OK了,型号,价位自己看,不过要用汽车电瓶。。。

网友:
真是好心人!事实上,任何一个3A 50v 20W的**率NPN管子,都可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