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HL虎塑料诱导轮 金属的也可这么改

楼主(2009-08-09):
照片照的少点了 嘿嘿    有不明白的朋友可以找我细问
改过之后下楼在草丛中越野了N久  哈哈   无敌了 诱导轮再也不会掉履带和左右晃动啦
这个办法感觉比加横轴简单.本人也想过加横轴,但细节过于麻烦 所以放弃.
苦苦冥思 想出这个办法  嘿嘿  笨办法让大家见笑了
(忘拍成品图了,下面的步骤都做完后,将3MM的螺丝穿过诱导轮后,加上垫片.紧在车体上.这样的话2个轴承就发挥作用咯 HOHO)

先将原车的螺丝卸掉.将诱导轮重的铜套取出

先将原车的螺丝卸掉.将诱导轮重的铜套取出

这是贴近车体位置.网上或轴承店可以买到和铜套大小一样的轴承内径是3MM的轴承 将轴承塞进原来铜套的位置 嘿 ...

这是贴近车体位置.网上或轴承店可以买到和铜套大小一样的轴承内径是3MM的轴承 将轴承塞进原来铜套的位置 嘿 ...

诱导轮这一面也可以装上轴承 内径也是3MM的 轴承店都有卖的.

诱导轮这一面也可以装上轴承 内径也是3MM的 轴承店都有卖的.

用3MM的长螺丝将车体原来的螺丝孔扩充到螺丝可以扭进去穿透车体.

用3MM的长螺丝将车体原来的螺丝孔扩充到螺丝可以扭进去穿透车体.

这是HL驱动轴固定螺丝的垫片 把垫片扩充开 扩到正好包在3MM的螺丝上就行 别扩大了! 垫片加在车体和诱导轮之 ...

这是HL驱动轴固定螺丝的垫片 把垫片扩充开 扩到正好包在3MM的螺丝上就行 别扩大了! 垫片加在车体和诱导轮之 ...

楼主:
最后一张图,是将驱动轴的垫片扩大到正好包在3MM的螺丝上 垫片正好卡在第2张图诱导轮的内径上.外径可以自由转动.
这样的作用是不至于在装诱导轮的时候车体和诱导轮贴在一起 从而导致诱导轮不能正常转动

网友:
先占个椅子也行
瓦卡卡

网友:
准备忙乱我的

网友:
看着也挺烦的不会弄啊,手笨

楼主:
HL啊 HL...
驱动轮改了 加的尼龙套
诱导轮改了 加的轴承
炮塔改了   加的胶片
车体改了   加的纸壳垫片防尘
负重轮改了 加硬弹簧
愁人啊.....
遥控器坏了 (还没来得及买新的)
金属波箱扫过1次齿 (买的新波箱)
电路板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坏了 (暂时用朋友的电路板,还没来的及买新的)
冒烟器买回坦克3天就坏掉了 (已经拆去弃之不用)

楼主:
改装完毕后的效果图  呼呼~~~

这是诱导轮靠近车体的轴承 垫片顶住轴承内径

这是诱导轮靠近车体的轴承 垫片顶住轴承内径

垫片顶住轴承的效果图

垫片顶住轴承的效果图

诱导轮里面由3MM的螺丝顶住轴承内径

诱导轮里面由3MM的螺丝顶住轴承内径

靠近车体的效果图

靠近车体的效果图

靠近车体的效果图

靠近车体的效果图

装在车体上后里面弄3MM的螺丝冒被住

装在车体上后里面弄3MM的螺丝冒被住

网友:
好模糊阿

难道我眼神儿不好了,
不会阿

网友:
这个方法好,大家就这么改

网友:
HL啊 HL...爱之深 恨之切!谢了!
驱动轮改了 加的尼龙套-----------
诱导轮改了 加的轴承---------------
炮塔改了   加的胶片---------------
车体改了   加的纸壳垫片防尘---
负重轮改了 加硬弹簧---------------:您不是一般的模友 动起手来也不一般 学习了!
愁人啊..... 您具有高超的动手能力 换一个角度看 未尝也不是一重快乐!(动手后的成就感)
遥控器坏了 (还没来得及买新的)  -具体原因不详 请具体分析或解释下坏掉的真正原因!需要更换我们会优惠给您的!
金属波箱扫过1次齿 (买的新波箱)-具体原因不详 请具体分享或解释下扫齿的真正原因!
电路板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坏了 (暂时用朋友的电路板,还没来的及买新的)-具体原因不详 请具体分析或解释下坏掉的真正原因!需要更换我们会成本价为您更换的!
冒烟器买回坦克3天就坏掉了 (已经拆去弃之不用)-不用弃之不用 我们可以送您整套冒烟的发热丝供您更换!谢谢!

楼主:
先谢谢海天猎人啦 痛并快乐着 这就是人生,坦克亦一样  HOHO~~
其实这跟卖家没关系的,是咱们的生产厂家的问题.国货的质量有待提高
本人拿着遥控器和电路主板去模型店找高手维修,并提出没有碰和摔到遥控和坦克怎么就坏了呢?
店主告诉偶: 这就是生产厂家的电路技术不过关,用不住的.

网友:
坏了问海天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