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64M显存的显卡玩XTR,如果设置才不卡?

楼主(2009-08-09):
我是AMD Athlon 64X2 Dual Core 1.9G, 512内存,64M显存,只有15帧左右,偶尔有20帧.卡得很历害呀,其它程序什么也没开.
有人说通过设置什么就可以的,还给了个5irc上的连接,但打不开,,,,
还有的说"关掉垂直同步就可以",,,这是什么意思?
了有的说"不过要去背景",,,在哪去?

网友A:
这么好的CPU怎么才64M的显卡?是集成的吧,如果是的话需要在CMOS里设置,另外你的内存小了点,现在1G的内存才几十块,2G的也就100多点,赶紧升级去

楼主:
刚开始时有20帧,一飞就12帧了....
显卡是独立的,不能通过cmos设置.
试过关掉垂直同步,但总感觉飞机有点不跟手,有点滞后的感觉,也不爽。
也有的说"不过要去背景",,,在哪去? 我试过打开场景目录,删除两个图片文件,但还是没用,照相能看到背景呀。。。

楼主:
高人来指点一下呀, 别和我说什么换显卡的事,,,,,,

网友A:
没玩过XTR,不知道怎么回事,显卡知道一点点,关掉垂直同步也没用的话,基本没什么戏了,买的应该是品牌机,只有品牌机才会好CPU搭配低档显卡。LZ说了不让换显卡,那我建议加内存。

楼主:
哈哈,那下一位是不是建议换四核CPU?
我是以见网上见有人说,64m玩到30帧都行,但不知记得在哪看见的了。

网友B:
试下装原版xp,就是winxp刚刚发布时一个补丁都没打的那种setup安装的版本,装好后不要打补丁,然后试试。
系统是越更新补丁越慢。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建议楼主试下。
如果还不行,可以发PM给我,我知道怎么才能不卡,但是要说起来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D:
楼主的显卡是AGP的还是PCIE的?

网友E:
不想换显卡就超频显卡, 不知你用得是什么显卡, 不同显卡超频方式不一样. XTR要求不太高的.

网友F(2009-09-10):
XTR对系统资源要求比较高,我的是1.6G双核,128M独立显存多都不行!换模拟器不把!

网友G:
嗯,G4.5,我的笔记本是那个垃圾nv 135m,1680*`1050,全high都能40多帧

网友H:
我的是GeForce4 MX 4000,64M的,我都能跑得動..不算卡啊..
CUP是P4 2.6GHz 的...
不過也只是勉強能玩~哈哈~

网友I:
我的是P4 C1.7 512M内存 GF4 MX400 256MB 玩XTR蛮爽的,不过我现在
不玩XTR了,玩凤凰!也爽!有40侦

网友J:
场景,全景照片分辨率,调低点就可以了。

网友K(2010-01-26):
不会吧, 都说了不要买AMD, 我的7400GO 都跑得飞常流畅!

网友L:
内存少了,另外显卡什么芯片?我很破的电脑也能用阿。。。不过xtr有好几个版本,有些版本对配置是高,早期并不高啊

网友M:
分辩率不要调太高

网友N:
今天晚上回去去安装,我的机器还是不错的。
2.4G双核,512M独立显卡,22寸高清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