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啊,我的4合1是不是烧了???

楼主(2009-08-09):
在改004主无刷时,电调与电池线突然被冒烟,及时断电。后恢复成有刷,加油后004原地打转,向右打方向主马达不转,尾电机转,向左打方向主马达转速最大,加大油门时,尾电机转速降低。

请教各位老大,是不是004的4合1烧了???

网友:
有可能哦

网友:
描述的不够详细。加油时主电机不转,应该是主电调部分损坏。但是向左打方向,主马达转速会最大,这个现像比较奇怪,因为正常情况下,左右打方向是不会影响主电机的转速的。

网友:
LZ的接线是不是错了呢?
尾马达应该接M2(上面那个接口),主马达因该接M1(下面的接口)的哦……

网友:
若是烧毁的的话,在连接没有出错、主/尾马达均良好的状况下,接电后往往会出现两种状况:1、马达不受控且高速运转;2、马达不受控且不转。

网友:
黑哥就是强

楼主:
开始加油时主马达转,尾马达也转,转速都正常,随着油门加大,主马达转速加快,004原地打转,尾马达转速减慢,方向往左打满,主马达停止转动,方向往右打满,004原地飞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加油时主马达转,尾马达也转,转速都正常,随着油门加大,主马达转速加快,004原地打转,尾马达转速减慢,方向往左打满,主马达停止转动,方向往右打满,004原地飞转。

马达的转向有没有搞错?搞错的话,将连接4in1的插头翻个身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