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飞机怎么这难啊

楼主(2009-08-09):
做什么KT机怎么这么难啊 做了好几架了 全部废了 那位老鸟有闲置的丢个过来。。谢谢了

网友A:
 做什么JJ啊,上个图看看啊

网友B:
慢慢来,急不得!

网友C:
做微风有点麻烦,做330很简单。做第一个时花的时间有点多,也可能有弯路,以后熟练了就做得很快。

楼主:
我只做了微风。机翼太难做了。。做了三次都以失败告终

网友D:
克服困难,最好不要指望老鸟有闲置的丢个过来。

网友E:
自己想办法,别连自己的脑筋都懒得动一下。

网友F:
第一次作 KT机 花拉一个星期才搞定 今天去试飞 哎~~ 炸掉了 感觉确实好难啊 以后还得多学习啊

网友G:
第一次做是要花很多时间的,我第一部也是用了一个星期,飞了五个起落就坏了,后来做了两部,飞了一个星期,技术有进步了,呵呵.....加强是很重要的,在机身和机翼加碳片可以耐炸些,生手嘛,耐炸比重量更重要

网友H:
我这里有,你来拿.!!
http://bbs.mx3g.com/thread-62459-1-1.html

楼主:
飞微风用什么电机好啊

网友I:
机翼可以先买代用的成品,等手艺飞好了,再去慢慢做

网友J:
别急。。建议先上台epp吧。。只要发现快要控不住。。就收油。。基本没什么大伤。。新人飞kt还是比较心疼的哦。。毕竟一台机高手最快也要三四小时的勤工啊!

网友K:
轻才是硬道理不容易摔烂KT板都不愿意做就别玩机了

楼主:
并不是我不意思做。而是做了几次都不对头。 而且现在也没停啊
我说丢个闲置是想学习学习老鸟们的做法

网友L:
高手哦 !!
我玩了几年电脑 居然不会发帖 请大家指教指教???
下面地址是我自己做的KT330 翼展是88cm 请大家帮我配下配置
本菜鸟感激不尽 第一次玩固定翼 呵呵~!~!
http://user.qzone.qq.com/137365827/blog/1249887090

网友M(2009-09-18):
希望玩航模的人越来越多!

网友N:
找简易点的机型图纸

网友O:
先搞个板型机翼的飞一飞,红牛机,纸飞机什么的,很容易上手的。刀工好了,再作微风

网友:
楼主哪里的?成都的话,自己上门来料免费加工哈
做微风不一定要完整的折纸工艺的哈,毕竟3mm的KT全国都不大好买到。用5mm的板,可以不加翼肋,做成近似平凸克拉克翼型,只需在翼弦25%处加一根10mm宽KT条立着粘接(作为翼梁)即可(若手头有合适碳/轻木/桐木条则更好),平直无上反角机翼的制作工艺难度更低。
翼展1米以内练习机可以放心用此结构,胖鸟验证过的。
可参见我的山寨KT十字军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xtra=page%3D1
  祝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微风用什么电机好啊

个人推荐,XXD2212,KV930-1400都可以,KV值低些,对电调、电池要求低,留空时间也更长。
PS:注意桨的合理搭配。

网友:
买个好了

网友:
laa4567兄弟的图,就是这种工艺结构,但翼型……别学他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了

网友:
慢慢来  最好找个高手 教哈你

网友:
引用 网友I:
借laa4567兄弟的图,就是这种工艺结构,但翼型……别学他的 212007

据我所知,这已是改良过的翼型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P:
330不错啊。。。简单易做。。。自己做了架。。。就是不知道怎么配桨。。。
翼展是86CM左右的~电机也不知道KV。。好像是2212的。。。原来配的5030的桨。。。

一般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网友:
自己动手,不能靠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