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浮筒爱上螺旋桨!!

楼主(2009-08-09):
爱的缠绵

变形金刚

难舍难分

俯冲

抹不去的伤

楼主:
飞了十几个起落,都有向左倾斜的状况,后来为飞机换衣服,重新调整浮筒,结果骗的更厉害,刚离开水,有不到十米,偏的厉害,打舵!失速!撞水面,就成这样了

楼主:
是向右偏,落水后,发动机没熄火,铝架变形,螺旋桨把浮筒打坏了

网友:
可惜了,不过不要紧,修补一下继续

网友:
不是很严重。

网友:
还好,不是很严重

网友:
发动机没有事吧?

楼主:
发动机没问题,只有浮筒和支架坏了

网友:
可怜的机机

网友:
偏向?是否水鞋进水造成不平衡所至?水机的密封要很周到。

楼主:
经过仔细分析,问题出在浮筒安装,面对飞机左侧的浮筒头向下偏,前十来次飞都有向右倾斜的症状但不严重,(视频里看的出来)当时也不明白,后来重新加固机身时,又换了衣服,安装浮筒时可能下偏的更严重!结果就成这样了。。。。。。总结浮筒安装必须精确,决不能存在两个浮筒头不在同一水平线上,会产生舵面,使飞机左或右倾斜,严重者飞机会出现横滚状态,及不好控制

楼主:
飞机丢了,老婆说,今年不要买了,明年换26CC

网友:
卫兄,不用伤心,我的功勋机也在青岛凯旋归来后给首长们汇报演出时不慎撞树落地炸机,飞机炸的比你的惨多了,大出洋相,水鞋炸的跟你的差不多,现在正在为它他疗伤,争取1个月后救活他。对你心爱的飞机自己远走高飞深表遗憾,还好有鞋子作为纪念,一定要把他修好哦!水鞋很容易修,用玻璃布裹上环氧树脂胶,等干后打磨光滑,上喷漆后即可,发几张我维修水鞋的照片给你参考一下,最近较忙,暂时还没有打磨,祝你能再次重返蓝天!

网友A:
觉得力学原理严重不过关~~~这样的金属架结构,估计还是重蹈覆辙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觉得力学原理严重不过关~~~这样的金属架结构,估计还是重蹈覆辙滴~~~~~~~

说的没错,飞水机前必须苦练陆地起降技能,熟练掌握后方可弥补水上起降的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觉得力学原理严重不过关~~~这样的金属架结构,估计还是重蹈覆辙滴~~~~~~~

看国外的水机不少都有斜加强支架。这款水鞋只能是作为方便更换的选择。最好还是为一款飞机固定水鞋,并做好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