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摩托车的电瓶能用平衡充电器吗?

楼主(2009-08-09):
请问高手摩托车的电瓶能用平衡
充电器
吗?

网友A:
可以,但是为什么?

网友B(2009-11-30):
可以用平衡充电器,但不会平衡

网友C:
可以用多功能充,不能用普通的LI电平衡充.
还要确ren电池类型,一般的电瓶都是铅酸电池,如果标称为12V,里面是6组2V铅酸电池,以此计算.最高电压是单片2.4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