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800的舵机输出口电压是多少?

楼主(2009-08-09):
我接s9257,飞完后,
舵机
比较热,比同伴飞完3d的都热。

网友A:
可以且表测下

网友B:
也有可能尾推不顺或陀机有卡齿。

网友C(2010-04-18):
为什么?9克 都不热了
再不顺也不可能9257会推得会发热!
为什么

网友D:
陀螺仪输出的电压和电调所提供的电压一样。过热检查一下齿轮顺滑度看看。或者是因为尾控组不够顺滑?

网友E:
楼上回答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