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pro-x6 plus 问题,请厂家给个办法

楼主(2009-08-09):
每次接电池的时候,电池打火,特别是6S电池,很大一个火花,有米粒大小,看着心惊肉跳,生怕弄坏了电池或者充电器。接3S的时候也有火花,小一些。
可能是接电池口的地方(非平衡口)有大电容,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这个问题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
x6有时充完电时摸正负极会电人。可能也是电容问题。

网友:
楼主请放心,由于内部采用的电容较大,接上电池的瞬间会对电容充电,对充电器和电池没有损害,请放心使用

楼主:
这个完全可以改进一下,
默认不加电的时候通过一个电阻到电容或者断开,
充电的时候慢慢打开MOS管旁路消火花电阻,同时对电池充电,
这样用起来才安心呀,
希望厂家能有所改进。

网友:
X系列和其他充电器不同,其他充电器要等到开始充做检查,所以不会产生火花

楼主:
如果检测电压的电路上串联一个几欧姆的小电阻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可以起到消火花的作用,
或者把检测和充电电路分开都可以,
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是设计时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
很多电子设备电源部分都需要考虑到缓上电,
因为直接对电容放电的电流瞬间可能到上千安,
T头接触的部分可能因此而氧化。

我现在的土办法是接插头前先通过一个几欧姆电阻给X6的电容充电,
然后再将X6与电池连接起来,
这样就没有火花了。

不过这件事情似乎有损X6在我心目中高档充电器的形象。

充电前通过电阻连接到充电器

充电前通过电阻连接到充电器

之后电池直接连接到充电器

之后电池直接连接到充电器

网友A:
当初在MAXPRO X6 PLUS和 HYPERION EOS0606I之间犹豫过,两者的价位相近,但X6 PLUS的功能比0606I强大许多,不过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产货可以做的很“先进”,但是有时候却做不到一些最基本的“稳定“和”可靠“,所以最终仍然选择了功能简单的0606I,虽然一次只能充一组电,但是用下来很让心放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初在MAXPRO X6 PLUS和 HYPERION EOS0606I之间犹豫过,两者的价位相近,但X6 PLUS的功能比0606I强大许多,不过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产货可以做的很“先进”,但是有时候却做不到一些最基本的“稳定“和”可靠“, ...

呵呵,你怎么知道EOS0606I不是中国制造的?

如果是中国制造,日本贴牌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怎么知道EOS0606I不是中国制造的?

如果是中国制造,日本贴牌的呢?

制造只能决定质量,
只要良品率上去都没问题,
他讲的应该是设计的水平问题,
花哨的功能再多,基本的安全性都有问题的话,也不值得推荐,
就像有的山寨手机,带模拟电视收看功能,够炫,
但是很多人还是选择购买品质有保证功能相对少一些的品牌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怎么知道EOS0606I不是中国制造的?

如果是中国制造,日本贴牌的呢?

选择Hyperion和它是否是MADE IN CHINA无关,并且我现在也不确切它是否是在中国制造。
如果真是在中国制造也不让人意外,因为曾经数次在国外论坛上看到有人提到这款充电器
为中国货,再加之Hyperion的网站后缀名是香港的,客服电话和名字也都是香港人,加之其同 Scorpion电力系统的关系,
因此应该是香港品牌,这样看来,在中国大陆生产也是无可厚非的。
不过同时也从论坛内得知这款充电器是由韩国SJ PROPO为Hyperion设计的,SJ PROPO虽说不如HITEC的历史悠久但是也算得上
韩国老牌的遥控周边电子设备生产商了,尤其是它的SWALLOW系列充电器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所以说最终选择Hyperion充电器的原因
还是因为SJ PROPO本身的成熟设计能力以及Hyperion有目共睹的长期致力于打造全球高端品牌形象的努力,最后再加上购买之前对此款充电器在国外论坛了解到的广泛和良好的口碑,这些多方面的正面印象才是我最终决定下手0606I的决定因素。
MAXPRO应该是国内目前最好的并且寥寥无几的依靠自主研发的技术推出产品的公司之一,不过可能由于MAXPRO这个品牌历史太短再加上品牌推广力度不够导致缺乏知名度,说到这里,给我的个人感觉MAXPRO是想要走高端路线,好比做恒隆专柜的感觉,不像UN 6A那样前期经常活跃于论坛内,大家从初期对这个品牌的陌生,怀疑到逐渐的接受并且口口相传,就好比做销售工作一样,刚开始潜在的客户由于对你不了解,即使他在考虑购买你销售的这类产品但他也不会说你卖的东西就是我梦寐以求正在寻找的东西,当然,生意有不同的做法。卖方也有选择买方群体定位的权利。人家不是说酒香也怕巷子深嘛,即便真的是瓶好酒,别人不识货是因为他还没有闻到那酒的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怎么知道EOS0606I不是中国制造的?

如果是中国制造,日本贴牌的呢?

正版iphone和山寨iphone都是中国造的,能一样吗?

中国造的东西多了, 是不是Made in China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给大品牌代工的时候对原材料的选择,生产工艺,质量监控都做的非常好,到用户这里,拿到的才是好产品。